不接屏幕可以点亮灯管

楼主(2013-07-29):
一宏基19AL1916WA 液显,电源板烧坏,更换保修,开关管,电源IC ,保修电阻,15V和5V出来了,现在的情况是,不接屏线,灯管可以亮,只要把屏线接到屏幕上,灯管不亮,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测量屏电路板上的电容没有发现短路的,请问还有哪些没注意到的问题呢?

网友:
屏的问题  明显的问题  我修好多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不排除是驱动板硬件或程序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只要把驱动板上,屏供电的场管去掉,把进出两脚相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