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L

楼主(2013-07-29):
DELL型号 PP01L 不显   改高压板后屏幕偏左 到网上买了块高压板换上去还是一样不显 求大神帮帮忙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原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吗  我屏线也是刚买了一条的 都可以显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换的灯管  换完第一次点还可以正常显示 不过装好了就不显了

是不是灯光绝缘没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灯光绝缘没做好啊

我外接灯管用原装的高压板他也是不亮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65905  好像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不知道他是怎么改的高压板

网友:
既然是换灯管导致的,那就拿屏出来不要装上试试。我遇到过的是,原来的是低分屏,换成高分屏就会显示类似你这种的画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671我是改了通用高压板才会亮 就是屏幕偏左下角 开机到桌面都是这样 没改前灯管不会亮的 到淘宝买了块原装的高压条也亮不起来 是不是什么信号没到高压板上才不亮的 高压条上的芯片型号是MP1011

网友C:
刷一下程序或换成通用驱动板!

网友D:
我以前碰到过一台 是华硕上网本。。怎么弄都不能全屏。分辨率在调也没用。。。最后是笔记本板上不支持那种屏的分辨率。。不能全屏

网友:
换了个屏 焊了显卡都没用 是不是屏线坏了? 怎么都没人来看看 屏线前几天刚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下程序或换成通用驱动板!

我这个是笔记本 不是液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碰到过一台 是华硕上网本。。怎么弄都不能全屏。分辨率在调也没用。。。最后是笔记本板上不支持那种屏 ...

原装的屏 应该不会不支持吧

网友E:
外接灯管的时候要把屏线插上,光点灯管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灯管的时候要把屏线插上,光点灯管不会亮!

嗯 我有试过了用原来的高压条  换了个屏也是亮不了 改的高压条也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不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刚刚 试了下不插高压条用台灯照了下 屏幕显示还是偏的

网友E:
我的话你没弄清楚,就用原来的屏,大部分DELL机器挑屏,把屏线插在原来的屏上面,高压条外接灯管这样点,如果不亮查下高压条的保险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话你没弄清楚,就用原来的屏,大部分DELL机器挑屏,把屏线插在原来的屏上面,高压条外接灯管这样点,如 ...

我都说有试过了 也换了块原装的高压条了 量保险丝这个我还是会判断的

网友:
换个新屏搞一下哦,在说哦,高压条用你改那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