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客户盘以后,要做哪些检测

楼主(2013-07-29):
本人新手,刚从事数据恢复行业,想知道的是,我们接到客户盘以后,该做哪些检测,该注意些什么现象?

网友:
首先,要确定的是板是否好的,最好测试一下5V 12V阻值是否短路。

网友:
先要告诉客户有什么风险 不然......

网友:
告诉客户把盘放下.电话留下.协议签好.让他走人.然后看看啥毛病再说.

网友(2013-08-28):
首先问下故障发生的时候,伴随的现象,能否再现此故障,有没有同行修过,客户对价格是否在意,如果你报个几百块他都扭头就走,这样的单子不接也罢...

网友(2013-10-10):
学习一下;初步接触,来看看,

网友:
首先得问,他是要数据还是就是要维修好硬盘,维修大概价格,还要问数据多不多主要在哪个盘,坏了有没有被人维修

网友(2013-11-24):
先说风险然后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