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0T-D3L不触发

楼主(2013-07-29):
最近接到两个技嘉780T-D3L的主板     都是不触发的    而且看标签两个主板都用不到半年     待机电压正常     短接开关电流有跳变     但不启动      各位师兄 有解决过这种780T-D3L的问题吗

网友:
短接开关以后,是电压有跳变啊还是电流?
看看io的针脚有没有跳变,顺着开机电路往下查。

网友:
IO的多,直接更换,

网友:
查IO的触发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