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8+主板每次启动都要coms清零才能启动

楼主(2013-07-29):
今天遇到一张梅捷sy-n8+主板,开机不自检,coms清零后,自检通过,按f1能正常进入系统。但是关机后重启,又不自检,必须coms放电才可以!换了电池,检测了插座电压都正常!初步怀疑bios有问题!准备刷bios,尼玛,噩梦开始,放电后开机进入coms,关闭写保护,保存后!艹,不能重启,必须放电的嘛!放电以后,写保护又打开了!问题循环了!咋办,求解,谢谢!

网友:
想刷BIOS还不简单,拆下芯片用编程器刷~

网友:
这个你要看看BIOS芯片是焊接的 还是插针的 是SOP-8  还是DIP-8封装了 这个首先刷新用编程器试试 不行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