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是否自带程序的讨论!参与有奖!严禁灌水!

楼主(2013-07-29):
本活动特别申明:
凡参与者有效讨论奖励10分,凡灌水者,扣10分!
占楼编辑的,1天有效!

目前HM6x的很多机器(纬创、英业达)以及HM5x的华硕K42系列
EC的待机供电和BIOS的供电不是同一个。
根据分析,发现BIOS的供电都是由EC的GPIO脚发出信号去开启的。另外大家可以试试如果是EC去开启的BIOS供电,那么拆掉BIOS后,是否能触发?
查阅了一些资料,找不到准确的可靠的解释。特此发帖召集下各路江湖豪杰。
具体参与的IO有如下:
IT8500E(华硕K42系列使用)
IT8572E(HP_DV4-4000_英业达 _KITTY14I UMA使用)
KB9012(仁宝_LA-7981P_联想G580使用)
NPCE795(纬创_llw-1_联想E420使用)
还有更多,不一 一列举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EC带程序,但带的是通用程序,所以大家在更换的时候,型号一样都可以换。

网友A:
经过验证。LLW实验。拆掉BIOS 能发出S5EN  可能像你所说的EC带有通用程序。。  还待验证同等EC是否GPIO 发出引脚是不是一样。。。

网友(点评):
1天有效,请注意。

网友(点评):
LLW的板有电阻上拉。

网友:
个人经验:是带程序的,所以像联想G580的板子只有一个BIOS。

网友:
就像苹果本一样EC都有自带的程序吧?

网友(点评):
你在练腰还是胸

网友:
这个看机型吧,大多数机子都可以通用吧,有的代换可以点亮,但有一些功能不正常!

网友B:
有没有官方的文件可以证明EC自带通用程序。

网友:
如果EC上面贴有纸的  应该是自带程序吧      双bios的EC带程序的应该没有的       现在高端机器     单bios的  有可能EC自带

网友(点评):
我们想要有官方肯定的答案~

网友:
我认为,既然是单片机,就要有程序,是外部rom提供还是内部自带程序。    假如是内部自带程序:是不是通用程序,这个要厂家才知道,如果电脑生产厂家采购芯片回去进行加工掩膜,那这个就不是通用程序,所以说不同的笔记本厂商主板上用的同一种芯片也不一定能代换。

网友:
研究发现,这些bios有些是挂在ec下面,但是电源是触发后才有的,表明ec里面要么不带程序,要么带有 通用程序,图纸上面有固定脚位定义,在bios程序定义以前,这些脚位就被厂家定义好的比如e420ec里面的lpc脚位,复位脚位,spi脚位,电源开关脚位等,这些脚位本身在出厂时应该都已经被固定好,可以接受部分高低电位的变化然后在发出其他的信号,不过不能肯定的是,在其他的图纸里面ec会被写入代笔记本工厂家内置好的程序,这些要大家的经验来判断,但是同型号代换不会烧东西的,ec作为单片机,同型号的电源脚位,接地脚位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他的自定义脚位,而这些脚位受程序控制仅仅发出很小电流的控制信号,不足以烧坏外围的部件,如果代工厂家内置程序,也可以从图纸上面分析出来,首先是固定价位的变化,以e420为例,:93脚厂家定义为:psl——in2——gpio16#,从其他脚位的定义我们可以分析到:这个脚位是接受电源输入的且为低电平有效,厂家定义好的但可以由程序控制,而在实际应用中,这个脚位是kbc_pwrbtn_ec#,是ec上的电源开关按键脚位,同样是低电平有效,其他的注入73、74等脚位一样是采用可定义脚位但已定义方法,就是该单片机是采用的厂家自带程序(或者叫不带程序)的方式使用,同型号代换是可以的,不同型号但固定脚位定义一样的也可以代换。以上为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网友:
研究发现,这些bios有些是挂在ec下面,但是电源是触发后才有的,表明ec里面要么不带程序,要么带有 通用程序,图纸上面有固定脚位定义,在bios程序定义以前,这些脚位就被厂家定义好的比如e420ec里面的lpc脚位,复位脚位,spi脚位,电源开关脚位等,这些脚位本身在出厂时应该都已经被固定好,可以接受部分高低电位的变化然后在发出其他的信号,不过不能肯定的是,在其他的图纸里面ec会被写入代笔记本工厂家内置好的程序,这些要大家的经验来判断,但是同型号代换不会烧东西的,ec作为单片机,同型号的电源脚位,接地脚位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他的自定义脚位,而这些脚位受程序控制仅仅发出很小电流的控制信号,不足以烧坏外围的部件,如果代工厂家内置程序,也可以从图纸上面分析出来,首先是固定价位的变化,以e420为例,:93脚厂家定义为:psl——in2——gpio16#,从其他脚位的定义我们可以分析到:这个脚位是接受电源信号输入的且为低电平有效,厂家定义好的但可以由程序控制,而在实际应用中,这个脚位是kbc_pwrbtn_ec#,是ec上的电源开关按键脚位,同样是低电平有效,其他的注入73、74等脚位一样是采用可定义脚位但已定义方法,就是该单片机是采用的厂家自带程序(或者叫不带程序)的方式使用,同型号代换是可以的,不同型号但固定脚位定义一样的也可以代换。以上为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673497#lastpost

网友:
个人想法:EC - Introduction of Embedded Controller 什么是EC Eembedd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 ,
应该带程序,个人认为这个程序是以ROM只读存储器的形式存在EC里边,出厂时已经写好并且不可改变。所以官方没有说明带程序或提供升级程序。个人猜想,这个程序大小可能只有几KB以下,甚至几十个字节
本人经验不多,请大家勿喷

网友:
SMSC的我换过好几次,hp 511 系列的,1070.

新买了几个回来,上家说是带通用程序,但换上去都是待机0.1,料板拆的就可以。。

昨天修的三星是1310,找了个1300 换上去也待机0.1,已经定拆机的1310.。在路上

网友(点评):
1070有人说可以代用。通用程序,也有人说不通用。期待你来确定。

网友:
上面几个应该都不带。KBC1070是带固化程序的

网友(点评):
如果都不带,是否可以说EC未获得程序前某些脚位使用默认功能?我说的这些机器都是EC去开启的BIOS供电。。。

网友(点评):
1070是找新料换上就可以的,里面程序通用的,以前在工厂换很多,不过是第一次开机有显后,BIOS会把部分嵌入的程序进行自动烧入EC,此时不能断电,

网友C:
今天修一台LENOVO G480 EC短路  kb9012换了一样的不触发 问淘宝卖家说可能有程序的

网友(点评):
G485 应该是自带程序

网友:
我只知道苹果的机子EC自带程序的

网友D:
上次修个一个G47O的,单BIOS的,那个EC里面就带一部分程序的。。。。。

网友(点评):
你是如何确定这个KB9012 EC带部分程序。

网友E:
上次我在论坛问过这个问题,有个北京的告诉我有的EC是带程序的集成在内部,如果这种EC的程序坏了也没法刷,只能厂家刷程序,我们只能同型号更换。

网友F:
在我心里就是H8 这种EC最头大。我都没换过。第一我写不进去程序,第二也找不到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在论坛问过这个问题,有个北京的告诉我有的EC是带程序的集成在内部,如果这种EC的程序坏了也没法刷, ...

据说有人可以刷,但很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我心里就是H8 这种EC最头大。我都没换过。第一我写不进去程序,第二也找不到程序。

H8就不用想了,APPLE上的H8,只能找料板上的来换,别无他法,所以也造成APPLE料板价格抬的那么高。

网友:
个人理解为,待机时BIOS芯片没有待机电压,EC都事有程序,不是通用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另外大家可以试试如果是EC去开启的BIOS供电,那么拆掉BIOS后,是否能触发?

网友:
双BIOS的 EC应该没有带程序的吧?

网友:
联想的地个是有程序的,我碰到过,换了新的IO,不上电,没有19V,改一个开启电压过去,能上电进系统但是不充电,USB,KB,都无法使用。

网友:
我也来简单的说一句,新式PCH构架的机器,如果是双bios  ECbios肯定是带程序,双bios用的EC多数为ENE和IT系列的,跟以前区别不大,

最怕修到纬创的板子,EC都是新式的新唐的,没有仔细研究过。EC不贴纸,我默认为不带程序,可以互换,

比如ENE KB926 什么CO D3后啜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
像联想E420的话 如果拆掉BIOS的话 是不能触发的! 如果是EC内部程序的话 只有找一样的替换才行 刷是有一定难度的 (反正我不会)
在我的印象中 如果BIOS 在待机 有供电的话就一定参与了触发  如果 把待机情况下有供电的BIOS拆了 估计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前两天维修了hp 6535s ,把BISO拆掉了,没想到还可以加电,想不明白,有的EC换了同型号的,第二排字母不一样的换了也不通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的理解是带程序的。。由:发现BIOS的供电都是由EC的GPIO脚发出信号去开启的
GPIO在EC读取程序之后才生效。。那么如果不带程序的话根本就无法开启BIOS供电

网友:
华硕K42JR BIOS待机没有电压但是EC还是有读取动作,这款机EC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三星的呢??????????KBC1091  smsc 可以代换  楼上哥们说来 ec 上带贴纸的 不能乱换

网友:
对于30楼的华硕K42JR BIOS待机没有电压但是EC还是有读取动作,我想应该这么理解,EC默认不管BIOS有没有工作但一直在读取,只不过在白忙活,等bios有了供电 才是真正的工作

网友(点评):
R2.2 以上 找不到合适的bios 所以 很多机器没修好

网友:
个人觉得看机型而定,像单个BIOS的,EC应该带有程序,通用的,EC旁有BIOS的,你刷错了程序,一样不触发。所以有些EC只能值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确定这个KB9012 EC带部分程序。

这个芯片用在联想的g480==一些机子上是带程序的,bios是挂在南桥的spi总线上的。前几天我修到一个g480进水就是这个KB9012 坏了,我手上有个e430的料板【这个ec也是KB9012  拆下换上后有待机了并且可以触发当是电流上不了多多,后来发现vbs这个19v的驱动电压都没有,仁宝的板子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的,后来发现ec没有发出开启这个电压的开启信号,于是自己人为的加了哥开启信号可是电流只能上到0.7a停住了】没办法只有买了在南京发了一个KB9012 他是说绝对带原装程序可以用到G480这个机子20元一个,芯片到后换上开机触发可以亮机,大喜 【真没骗我】装机进系统。。。。。。键盘打不了【不是 可是以打几个但是乱的,以为是键盘坏了我手上有个新的键盘换上一样。。。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后来和客人沟通了一下客人接受不了,没办法看来要买原装io了,运气好在淘宝上搜到一个人出售摔坏的g580料板130成交,到手后换上一切ok

网友(点评):
我手里 有G480 料板 100到付

网友:
个人认为:
1、EC作为一个单片机,内部肯定都可以带程序
2、这个程序应该是芯片生产厂家固化在里面的,笔记本厂家也未必能改
3、芯片厂家用不同的后缀及编码来区分不同的内部程序,并且可以给客户定制程序
4、有些不同型号或后缀甚至是不同厂家的芯片可以代换是因为它们使用了相同或者说空白的程序
以上几点只是我的推断,意在抛砖引玉,希望高人出来指正,有条件的修友可以验证下!

网友:
有些是自带的程序有些也不是自带的程序 《有些找差不多一样的型号也可以通用有些也不行》 就拿一块台式机主板来说  没有IO也可以正常开机  你们信不信?

网友:
本人证实IT8502E-XXX的不带程序,如神州的Q130B板号J10IL1的IT8502E-JXO就不有程序,拆下BIOS芯片后有待机而无触发,焊上BIOS芯片后才能触发,说明程序是在BIOS芯片内的。

网友:
G580 和G480的仁宝的板子绝对的是带程序的

网友:
EC正常工作必不可少要有程序控制,离开程序EC就不是EC了。EC的程序包含两个来源,一个是本身固化的基本程序,还有就是gpio可编程的部分。没有gpio可编程部分,EC可操作的只是有限的基本功能,有了gpio可编程部分才是神通广大的主板大总管。

网友:
如楼主所说,这些新EC中是带程序的,应该是通用的程序,只要型号一样就用新料换上就可以。如果说不同机型,那肯定是挂在EC下面的BIOS中的程序起到主要的辅助作用,因为不同品牌EC的BIOS中的程序不一样且版本还会不断更新
另外,把南桥BIOS拆下,我认为是可以正常上电(只是上电,可不是说有显),795EC试过,其他没试,应该 是道理一样的。
另外:有一款机器,是联想E46A,E46G,如果把南桥BIOS取下来,只留EC的BIOS,你开机会发现,可以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验证。LLW实验。拆掉BIOS 能发出S5EN  可能像你所说的EC带有通用程序。。  还待验证同等EC是否GPIO 发出 ...

BIOS里面带着开启硬件的钥匙,所以不能去掉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A1465的苹果机子!H8坏了!买了苹果剪板的但是程序都不一样通用的!只好买块料板回来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EC可以肯定是有程序的(芯片厂家写的基本通用程序或品牌电脑厂家的自定义程序,EC内部ROM程序字节够用时就可以不需外BIOS),加电后EC要读取外部bios辅助程序或开机后再与BIOS进行数据读取,如果BIOS关键程序不对,EC就停止继续工作。有些关键程序全在EC里的话,外BIOS就不参加开机了。
楼主所说的例子不要bios应该能开机(不一定能亮机)但不知电压能跑到哪一步(EC的各个电压开启脚可能与BIOS的程序有关)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点评):
不能开机,今天试过了。

网友:
同一个型号是不是待机时写了一部份的程序。

网友:
EC是有程序的应该叫BOOTROM模块吧,为什么有些机型可以代用有些则不行,不行的那部份基本为厂家订制版,EC出厂时已经写好BOOTROM,其实仔细区分订制EC均有特殊识.具体是如何标识我没有仔细研究过.EC上电先读取BOOTROM,然后由BOOTROM的内容决定EC去做什么.
只是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指证

网友:
GPIO信号是按了开关ec才发出的啊

网友:
有的图纸的架构图会标注的,在EC的那一模块,会标注里面有多大KB的FLASH,EC绝对带程序,如你所说就是都带的是通用的程序,EC说白了就是单片机嘛,嵌入式控制器,台式机的也一样,IO在出厂时都带的通用程序,但有的板子还是后缀不一样的,就不能代换,台式机的IO外围电路结构大多数一样,什么引脚定义都可以放心的厂家固定,但笔记本就各有各的特色,出于突出电路设计特色的需要,SMSC的MEC5025,DELL 1400的为例

网友:
两大特征:一是不带的必然跟BIOS之间相连,待机时BIOS芯片就会有供电;
其二是带程序的一般跟BIOS芯片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多半芯片上会贴有BIOS程序版本型号之类的小贴纸。

网友:
我的理解是:KBC旁边有一个程序芯片就是EC程序。  靠近南桥的才是BIOS

网友:
很多单片机的ROM只有K级,对于现在动不动就上M级BIOS显然力不从心。只能用外接ROM。51单片机既能用内部的ROM,与可以外接ROM,这样ROM的容量可以大大扩展。有的EC可能内部自带了部分,但同样要外部ROM

网友:
掩膜工艺只有芯片厂才能做到,虽然笔记本的量能达到芯片厂的要求,但掩膜后,程序就不能改变了。一但出错就费了,也不符合笔记本可以升级BIOS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大家可以试试如果是EC去开启的BIOS供电,那么拆掉BIOS后,是否能触发?

把BIOS去掉不能触发的,试过了。。。。

网友(点评):
同意。我今天又验证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确定这个KB9012 EC带部分程序。

待机的时,BIOS没有波型啊

网友:
SMSC MEC5025-NU ( DELL原装1400 1420 M1330 D630等通用的EC芯片) 经芯片厂商证实此EC带程序
965芯片组时就出现了,现在所以很普遍了

网友:
看看EC和BIOS之间有无波形可以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的时,BIOS没有波型啊

今天收到一个K53SV。确认了下。
EC是带通用程序的。BIOS也参与触发。只是BIOS不持续读取,只是插电瞬间有几个波形。然后就没了。
拆除BIOS。不上电。

网友:
修了 个三星R什么的来这个机器的EC带 的程序和BIOS是加密的 换后无法开机 大部分是可以 部分DELL的和三星的ibm的不行 确实很头痛

网友:
遇到一个哥们最牛逼的 一个日产东芝的笔记本 换高压结果把ON和VIN短接了把EC烧掉 那个机器也是自带程序的 发了N个EC哈哈哈没辙 直接换的板子

网友:
HP 511的1070确实不能随便找一个就行的。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感觉应该是分几种情况吧  1是EC带程序 不需要外围ROM   2.EC 不带程序 需要外围ROM  3 EC带通用程序 但也需要外围ROM  4 EC带程序(但不通用) 需要外围ROM(应该就是那种必须同型号的板子上EC才能对换)纯属猜想  轻拍

网友H:
1070是找新料换上就可以的,通用的,以前在工厂换很多,不过是第一次开机有显后,BIOS会把部分嵌入的程序进行自动烧入EC,此时不能断电,

网友(点评):
可是我换上去待机0.1 不触发的。。修了好几台hp511 系列的。。都一样,最后都是拆料板的才好

网友:
具体的不清楚,像双EC就没法判断了!我记得没错的话如:戴尔D620主副EC挂一个BIOS,主EC自带程序,副EC得从BIOS里面读取程序!

网友:
修到过戴尔板号好像是zdis的 系统ic   的ldo3先出来给ec和BIOS提供供电.ec才发出alw_on开启35v,这款机ec不带程度上

网友:
EC BIOS供电由EC控制,是不是按开关后EC BIOS有正常供电后EC再读取BIOS数据进行正常的开机?如果关键数据坏或取下BIOS就不能继续开机。BIOS有供电后和EC有没有数据交换?

网友:
GPIO应该有程序定义吧,EC先有程序才会定义

网友:
固化程序是肯定有的,如果有后来的程序,还是那句话,上面应该有油漆。

网友:
我也是认为EC在出厂的时候应该是烧好了。应该是以后缀编号来分别烧录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70是找新料换上就可以的,通用的,以前在工厂换很多,不过是第一次开机有显后,BIOS会把部分嵌入的程序 ...

如果出现烧EC,会在屏幕中间出现一个小长方块的窗口,里面有两行英文,大体意思是警告说正在更新KBC的什么什么东西,请不要断电.

网友:
所谓ec,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就必定带程序,只不过有的出厂前就写好了通用程序,我们称之为不带程序,另外使用计算机厂家特定程序驱动即ec bios,这种ec可以同型号或同种类代换。还有的出厂前是按厂商不同机型的要求写入了特定的程序,我们称之为带程序,就只能同机型代换了。

有道理。。

网友I:
本人修笔记本两年,从未见过带程序的EC.所以我想说是EC芯片不带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本人修笔记本两年,从未见过带程序的EC.所以我想说是EC芯片不带程序.

我只想说你修的机器还不够多。。

网友:
我认为EC本身自带的有芯片厂家的通用程序,可能由于外部挂接的rom具有特定优先的权利,当EC检测到有外接rom定义时,优先执行外部rom的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70是找新料换上就可以的,通用的,以前在工厂换很多,不过是第一次开机有显后,BIOS会把部分嵌入的程序 ...

首先,你换上的新料待机都不正常,哪有待机是0.1这么高的?你不觉得不正常吗?
之前在厂里,全部用新料,是可以的,旧料没有用过.如果只能用旧料,我在想,工厂的SMT要哭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个一个G47O的,单BIOS的,那个EC里面就带一部分程序的。。。。。

我上个星期也修了一台进水G470,只是EC坏了,在网上订了个新ENE KB930QF A1 回来换上后就OK了,后缀跟之前那个都一样的,当时我也担心像论坛的人说的EC带程序,怕买回来换上不行,没想到一换上就OK了,前天修的DELL N4050 纬创代工 PCH67 的,进水机器,断线加上大短路,EC也是腐蚀坏掉了,在网上订了个全新NPCE795PA0DX 换掉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只想说你修的机器还不够多。。

你说对了,有同感,不能这么草率的下定论说没程序.
EC是嵌入式控制的,就是单片机,如果没有程序怎么控制.

网友:
个人简单理解为:看架构图BIOS挂在桥下面的,EC都带程序;BIOS挂在EC下面的,EC基本不带程序,程序从BIOS里读取。

网友:
H8是带程序的,DELL的D630 5025也是程序的,我试过D630用1400的5025不能用,听说有专业的工具能写这种芯片的程序,但是从来没见过!KB926系列的要看小号,最好是一样,不然换上后会出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所以这个是芯片厂家固化好的,SMSC,WPC应该都是固化好的程序!现在的新机器,我发现过有三个能写程序的芯片,一个挂在EC旁边,另外两个好像都挂在桥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BIOS的供电都是由EC的GPIO脚发出信号去开启,这样的EC带程序,但带的是通用程序,拆了BIOS不会触发,我试过好几款新机器都这样!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友:
HP的一些机器,换EC后,开机会提示,写键盘的程序。华硕的某机器,换过EC,第一次开机,不亮机,电流也不正常,也是在往EC里写数据,此时不能关机。具体机器型号记不得了。

网友:
单BIOS的,我觉得EC可能带程序。双BIOS的貌似EC依赖EC旁边的BIOS。否则程序坏了或者拿掉EC怎么会不触发呢,我在东北工作,可能跟气候有关系,EC坏的说实话还真不太多。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
饼哥我知道的不多,就知道EC是单片机就带程序,别的不知道了

网友:
最近修了一台asus  K43SD的板子,故障是BIOS供电电压低,从EC供电那飞了根线解决

没修好的时候不装电池自动触发,没CPU供电

修好后,待机时BIOS没波形,片选为高

所以我觉的这个IT8572E的EC自带开机程序

网友:
前天一台hp 520的机器雷击ec坏{1070}定了一片新的上去有待机不触发。听说ec有程序,现在正定料板中,待验证!

网友L:
今天修一台ASUS 板号K42JC REV 2.2的机器,不触发,待机0.06,EC供电是系统供电芯片提供的3.3V的线性电压,BIOS供电是3.3V大电感电压,由EC开启,故障EC有供电,32K,不发VSUSON开启3.3V电压,BIOS无电压也不工作,后发现插电瞬间EC发出开启3.3V电压的VSUSON,一会就没了,BIOS的CS也瞬间有波形,然后随着供电的消失而消失,然后待机就变成0.06,无3.3V电压。刷BIOS成功修复。总结就是貌似EC要读到正确的资料才会持续开启3.3V的系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上个星期也修了一台进水G470,只是EC坏了,在网上订了个新ENE KB930QF A1 回来换上后就OK了,后缀跟之 ...

N4050的就是我主题所说的一样
EC和PCH共用BIOS
此机EC自带程序,理论如下

实践如你所说~
感谢参与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今天修一台ASUS 板号K42JC REV 2.2的机器,不触发,待机0.06,EC供电是系统供电芯片提供的3.3V的线性电压, ...

无PWM的3 5v,待机0.06?不是0.006?
EC是自带通用程序。会先去读取自身程序,再发出VSUSON,
至于你所说的是否能持续发出VSUSON,还得多找几个板子验证。
至少,我试过K53SV,拆掉BIOS,也会持续有3.3V,这个结论跟你的有点不同哦。

网友:
看来EC最好定拆机的

网友M:
G485 KB9012QF-A3带程序的。。。原来的不出SYSON 换了2个新的一个不开机一个不跑码 换回他原来的把SYSON脚弄断 把SUSP#信号飞过去 OK 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G485 KB9012QF-A3带程序的。。。原来的不出SYSON 换了2个新的一个不开机一个不跑码 换回他原来的把SYSON脚弄 ...

既然带程序
为何新的换了一个不开机,另一个可以开机但不跑码?
按理应该都不开机才对啊

网友:
我觉得既然是单片机,有没有官方文件证明带不带程序,即使带程序编程器也不能刷,那只能同型号代换,dell的机器是带程序的,只要进芯片时告诉卖家什么机器,什么型号,一般代换完就可以使用。

网友:
BIOS挂在EC下面的,EC就不带程序,BIOS挂在桥下面不带,还有就是拆掉BIOS还能触发的,EC也带程序

网友:
华硕的IT8502 IT8500 IT8512我都互换过,我觉得不带程序,拆掉BIOS不能触发,而待机接上电源的瞬间是能在BIOS 1脚测到波型的

网友(点评):
但。带通用程序~

网友N:
饼哥、在此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关于戴尔N4010、HM57的EC是8502、双BIOS机器、开机卡LOGO、在一次加焊EC的时候不卡LOGO了、因为之前进BIOS里面会很卡、而且键盘是不能用的、所以我怀疑是EC导致卡LOGO的、由于没有8502的EC就找了8512代换、结果是不触发、于是就订了8502的EC并且第二排的数字也是一样的、但回来换上去发现电源不开机、电池是可以开机的而且不卡LOGO了、以为EC没有换好、但换了四个还是一样的现象、换回之前的那个就没事但会卡LOGO、都说双BIOS的机子EC是不带程序的、而且8502好像也是不带程序的、EC BIOS是有供电的、这里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是说EC没有换好的话那为什么换回原来的电源就可以开机了?我用的是原装电源、所以电源导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为什么就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饼哥、在此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关于戴尔N4010、HM57的EC是8502、双BIOS机器、开机卡LOGO、在一次加焊EC的时候 ...

这个的问题没法帮你哦。。。

网友:
新款的机型都带程序好像 因为厂家设计的是省电模式 电池待机时间更长

网友:
EC是有带通用程序的。但很多还是不是通用的。必须重录

网友O:
联想G475 不加电 按开关没反应 我在网上买了个EC程序刷上OK

网友:
这个说法就能很好的解释了一部分机型BIOS的供电是由EC的GPIO脚开启的。其工作过程就是首先EC内部的ROM存放的程序(可以是通用程序)来定义EC GPIO脚,GPIO脚有了定义后,去开启BIOS供电,激活BIOS中的程序,这种技术就相当于是集显和独显交火,内置ROM和外置ROM合二为一,共同协作来完成工作。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程序存储的容量。所以这样的话,待机状态下去掉外置ROM的话,也是触发不了的。

网友:
EC本身就是存储器。不带程序那带的是什么?

网友P:
EC带不带程序有简单判断,上面贴了程序版本号的纸标签,那就肯定带程序!点了不同颜色的漆的,也多数带程序!   EC旁边有单独ROM芯片的(24或25),那该EC就不会带程序!双BIOS的更不用说了,厂家没必要再在EC里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P:
EC带不带程序有简单判断,上面贴了程序版本号的纸标签,那就肯定带程序!点了不同颜色的漆的,也多数带程序 ...

你这个不绝对。

网友:
你这个不绝对。

网友:
EC是属于单片机是开发人员写入的程序,EC也是写入的程序,他们都是相互合作的,不能搞单一的工作,如果任何一方有问题那这块主板都没法工作,固然EC的型号是很重要,我认为EC里的程序也很重要。如果里面的程序有问题,它们都无法工作。

网友:
compaq 510 笔记本  买了两片EC 换上都是有待机 不触发,测量pwrbt#有 高低高跳变 刷BIOS无果,EC应该是带程序的。

换原来的EC 是自动上电。

网友:
EC作为单片机,内部就有RAM,储存数据(程序),不够用可以外接ROM(如BIOS芯片)。除了VCC,RST ,GND,SDA,SCL等,其他的接口引脚都要经过定义后才可以作为输入(或者输出)何种功能脚。定义都是程序里开头必须要做的事情。EC里有程序是一定的,只是通用不通用而已。

网友:
为什么你们会认为EC会带程序 怎么运行的?谁去读取?

网友:
是否能触发?要看什么情况啊,根据不同的板构架结构不同,有触发和不触发的,EC就是开机芯片,也是有程序的少,没有的多,我修过一个苹果的机子,把料板上型号一模一样的BLOS换上去,还涮了BLOS.都不行的!!!

网友:
EC到底有没有带程序不敢确定!一般型号一样基本都可以通用!

网友:
这么高级的EC肯定带程序,不同的是有些是Maskrom,有的是Falshrom,这个应该就是同一种EC不同后缀的原因,由此可见同一型号的EC所带程序都是通用程序,可以互换。PCH架构中由于EC自身容量限制及功能配置方面的原因,需要外部扩展ROM,这个ROM也就是ECROM,不能严格上称呼为EC BIOS。系统下升级的还是HMXX所挂的BIOS芯片。
对于H8芯片,由于全新的芯片自身不带程序(程序一般由芯片生产厂家掩模或者主板制造工厂自己写)而不能触发开机,比喻IBM系列。要么购买拆机芯片或者料板,不然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溜走了。
PCH架构中BIOS芯片无待机电压的一般不参与触发,EC自身所带程序已经配置好GPIO且完全足够触发开机的各种功能状态,按下开关后才产生供电电压应该也和节能有一定关系!
以上为个人见解,有不妥之处希望能批评指正!

网友Q:
特地用g470 做实验,用ec_rst#这个信号做实验,这个信号,图上是固定ec_rst#脚位,断开,当然就不读bios了,连上就读了,,这就肯定说明,相同型号及后缀ec是带部份通程序的,而又用PBTN_OUT# 做实验,发现去掉bios ec没信号发出, 这就更能证明,这个标注为gpio脚位,是要读到正确的bios内容定义,才会发出..。。。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EC都是代程序的,要换只能用同样型号的板上的换。不是苹果的也会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特地用g470 做实验,用ec_rst#这个信号做实验,这个信号,图上是固定ec_rst#脚位,断开,当然就不读bios了, ...

g470是KB930吧。。。
我说的是KB9012

网友:
我没有做过研究,也说两句。如果需要EC的GPIO引脚去开启BIOS供电,EC肯定带特殊程序,不能随便买一个芯片代换。这也不能说明BIOS没有参与触发,先供电,再读取,也行啊。BIOS取掉后,触发流程少了一个环节,当然开不了机。

网友:
Y480 EC有程序,换了同型号的EC pch供电开启的信号没有,很多同行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初步估计必须要找料板换!

网友:
我是新手  来看看

月饼 -20 严禁灌水

网友R:
引用 网友G:
H8就不用想了,APPLE上的H8,只能找料板上的来换,别无他法,所以也造成APPLE料板价格抬的那么高。

H8是可以刷的,就是投资的取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H8是可以刷的,就是投资的取舍问题

肯定可以刷。02年在上海外高桥,我们就刷过H8,那是还是IBM很早的机型了。都忘记了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月饼 -2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一次在淘宝上看到卖苹果ec,他说里面不是空的,有程序。买回来装机照样不触发,最后买同一版号料板拆ec换上去才好。碰到奶牛MS2317官网有两个bios,一个4M PCH BIOS;一个2.5M ec bios.主板上只能找到一个bios 芯片。求解????

网友R:
仁宝板这边没有修过,其它的板肯定全不带,
就是HP的SMSC1070,1090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仁宝板这边没有修过,其它的板肯定全不带,
就是HP的SMSC1070,1090也是一样

这么肯定?

网友:
ec多数都是自带程序的 极个别需要刷

网友:
AMD_仁宝_LA-8681P_联想G485
此机EC下没有挂有BIOS,EC是KB9012,谁可以验证EC是带通用程序还是专用程序?

已验证-带程序

网友:
ec带不带程序都是要构架来的 不同的构架决定带不带程序 大多数ec的内部结构都是8031或者8051  根据设计的需要再烧如程序   一般情况下用特定的命令也可以把烧入的程序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联想G475 不加电 按开关没反应 我在网上买了个EC程序刷上OK

我这天天有时刷 好几个呢,不是我这是在工厂。跟刷BIOS一样的。有烧录文件的。不通电,5脚波形不对就可以是EC问题

网友:
我都是凭感觉刷的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一台LENOVO G480 EC短路  kb9012换了一样的不触发 问淘宝卖家说可能有程序的

我今天修到一个g485用旧的ec可以亮机就是键盘不能用,换了两个新的机器不触发,感觉ec可能带程序,不知到你的机器修好没

网友(点评):
修好了 EC能代用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记错 不可以代换

网友(点评):
我记了另一台 是EC-NPCE795 可以代换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的机器io都参与触发。所有的io都带资料,只不过有的io是专用资料,比如io旁边没有挂bios芯片的。像这样的io原型号代换是没用的,只能同机型代换,

网友:
印象中IBM 老款机型EC都带程序的   最近几年的机子多数是不带专用程序的   都带通用程序   曾经做过实验拆除Y450的BIOS   通电瞬间有3V  5V  持续一秒左右消失

网友:
g480的kb9012百分百带程序   换了ec可以触发   vsb电压不会出来   短接   亮机    键盘大部分用不了  电池认不到   风扇狂转

网友(2013-09-12):
IO内部就是单片机,,由各个IO接口组成 有输入口 输出口,还有双向口,有的需要上拉才能控制,

如果按单片机来说,应该是所有都不带程序,由各个厂商根据设置来定义各个输出,输入口的定义功能,

但是有可能同一系列的芯片有可能管脚IO口一样,比如全部是双向口,输入输出都无所谓,所以有些芯片图纸看的是输入,但是芯片的原厂数据手册确实双向,这样是可以用的。

所谓的通用程序我跟人觉得应该是厂家预写入的定义各个IO管脚的程序,就是说,让这个芯片可以简单的正常工作,

我觉得多数为双向口,所以板子输入输出无所谓。 但是有的机器输入输出可能比较严格,所以装上去有可能不能用,或者不稳定等等,比如苹果机  ,有些自带ROM的芯片是可以擦写的去年我就读过一片H8的程序,但是可惜全部是0xFFFFF,(就是加密的读出来无法使用),建议换代程序的芯片最好是板料,原厂的信息是根据板子设计的需要写的。     以上个人见解!!!

(还有所有IO程序都可以读写,用单片机编程器,或者ARM编程器,但是多数都是加密读出来也没法用),这些不是我们研究的,还有的高级IO控制器  用的嵌入式

bios参与触发的感觉就是典型的嵌入式  用的II2C总线,在单片机,ARM的嵌入式广泛应用  这种 传输方式可以外接很多设备,比如两个ROM(双bios)

网友:
C51都是8位的单片机,现在很多EC都是16位的控制器,32位的都有,

网友:
今天修一台ACER 571机子,板号是LA-7912P本来是可以触发的,在小苏本本卖回来两个KB9012QF A3的IO换上去都是不触发,后来又把本来的装回去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具体还真没参与过,印象很深刻有一次,8572的EC,键盘不能用,后来发了几次全新的8572,换上去全部是上电不显示。换回原来的就可以,只是键盘不能用。等有时间着手研究下。

网友:
参考了下 联想Z470  HM67   IT8518   自带程序,BIOS 应该只参与跑马。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是EC是带程序的,应为它就是一个单片机,没程序就不能工作了。只是它带动程序是通用的还是单一用途的就两说了。

网友:
记得上次修了一个联想的机器忘了是y480还是g480。进水的开机芯片腐蚀了,没办法又去发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开机芯片但是开不了机。最后才知道这是带程序的,只好把它原来的芯片换回去。还补了几根线 才能亮机

网友:
如果有ROM或是BIOS挂在EC的话代EC没有程序,如果挂在南桥那就代有程序

网友:
NPCE795   带128K通用程序。同型号更换即可

网友:
kb9012qf a3 应该带程序的 表示换个新的不开机 换回来就好了但不显示

网友(2013-10-21):
肯定带,因为我在修一台联想e530时,轻微进水,ec部分有腐蚀,ec型号为KB9012QF A3,不触发但有3v 5v,在网上买了片KB9012QF A3,装上3v 5v开启没了,查得知ec128脚bm#为高,所以没3v5v,换回原来的又有3v5v了,

网友:
BIOS程序是由EC程序和整机程序组成。整机程序在南桥BIOS里。所以,我一般看EC下面或周边有BIOS,南桥也有的,EC多数不自带bios程序。相反,是单BIOS.EC多数会自带程序。出了问题,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验证。LLW实验。拆掉BIOS 能发出S5EN  可能像你所说的EC带有通用程序。。  还待验证同等EC是否GPIO 发出 ...

npce795代用得看后缀,paodx gaodx laodx 不完全能通用,然后这个芯片确定需要外部程序的,llw没有bios 不上电的 出来的s5_en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官方的文件可以证明EC自带通用程序。

这个应该是有带通用程序的,比如hp的有些机型用的kbc1070 在有些机器上可以直接上,不管全新还是拆机,但是在hp520上就只能用原机拆机的;在那些能够直接上的机器上,自动上电后,会提示升级ec程序,再然后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可能是说的npce795paodx 吧,这个芯片自带电源管理功能,如dell n4050,73 93脚既可以用作电源管理,也可以用作gpio
但它正常工作还是需要外部rom的,纬创llw,也用到了73脚,但是74脚只作为了一个测试点,实际电路没用到

网友:
联想G480 确定IO KB9012QF A3 有程序的,换新的不起作用,板子有两个BIOS 都是3VS供电的,就是触发后才供电给BIOS 起码是EC先触发一部分的程序才交给BIOS,用原来的IO可以开机有显示,不认独立,不认声卡(很多人认为是南桥问题不认声卡,但G480有一个数据脚是通到IO和南桥的,断开IO这边就可以认声卡)换了新的KB9012连充电都充不了的,不说开机了。

网友(2013-11-27):
谁有G480料板求个,要求EC部分电路要绝对完好!没修过拆过件的!价格合适的,正在研究测试读取KB9012 EC程序,有的可以发站内短信联系~希望这个帖子不要扣分哦!

网友:
EC是带程序的,除了触发之外键盘就必须用程序控制,不可能只是几个高低电平就能控制。昨天修的三星R467里面的EC就带程序,顺便说一下拆掉BIOS之后触发EC工作只有开启信号,工作不正常,也就相当于整机不起来。

网友(2014-08-23):
盖加芯  会员给我的留言:
关于您在“关于EC是否自带程序的讨论!参与有奖!严禁灌水!”的帖子
刚刚在讯维网里看到关于EC是否带程序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3497-2-1.html,已经不能回复了,所以我给你发个消息。我以前曾在东芝维修工厂呆过,据我所知,东芝原厂造的主板所有EC一律带程序,另外,那怕是芯片一样,但机型不一样,里面的程序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东芝非代工的主板有一个64脚的电源管理芯片(称之为电源管理CPU),也是带程序的,同上EC所述,芯片相同,机型不相同,电源管理CPU芯片内的程序也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