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抛砖引玉分析一段电路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29):
DISCHARGE2这个信号时X220机器里面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一个检测信号,这个信号要为低电平Q51 才能导通,这个信号的来源就是上面的这段电路产生,根据老师的电路分析,DISCHARGE2这个信号是DISCHARGE转换而来,即DISCHARGE为高电平DISCHARGE2为高电平,反之同理,Q28 Q29 Q31 Q32都为N沟道MOS管,高电平导通,假设-DOCK_ATTACHED_BAT_OP和DISCHARGE2 都为高电平,拉低Q31 和Q28G极 Q31和Q28截止,Q28 D极有个VCC3SW上啦电压,那么DISCHARGE2就应该有3.3V电压,如果在-DOCK_ATTACHED_BAT_OP 为高电平 DISCHARGE 为低电平的情况下Q29导通拉低Q31G极  Q31截止,但是DISCHARGE 这个信号为低电平,那么Q32没有导通,Q28G极在DCIN_PWR20_F通过R446  R450分压应该有一个高电平信号那么Q28导通,DISCHARGE2这个信号应该为低电平。不知道是我那里理解错了,还是老师讲解错了,望权威人士指点下。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说DISCHARGE2应该为低  Q28 导通过后 接地拉低  但是有一个上啦VCC3SW 过后产生的DISCHARGE2  多少V为高  ?

网友:
根据图纸 这个电压 应该为3.3V

网友:
根据图纸才能看得懂

网友:
那VCC3SW上啦为多少V  那不就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