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MPS1025,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3-07-29):
这个芯片没查到资料,是飞利浦19寸液晶   求资料求指点

hjq
怎么就知道去保护

网友A:
不要图简单,查清楚是板的问题还是灯管,换灯管也很快的。自己心里踏实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要随意去 除保掮没有用,用不了多长时间 还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图简单,查清楚是板的问题还是灯管,换灯管也很快的。自己心里踏实

用通用高压板板试过 ,的确没那么亮。

网友:
其实这是看情况吧 ,有些芯片有些电路去保护返修会很高    但是去保护还是挺常见的。

网友:
把灯管好好测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换灯管试试,去保护不明智的哦!

网友:
改高压板吧 如果找不到资料

网友:
改高压板OK,钱收走人

网友:
还是改高压板好,既省时又有效果。

网友:
怎么去保护?????

网友:
飞利浦这个一般都是灯管虚焊。。。。。。

网友:
最好换灯管或者换高压。要不就不行

网友:
高压板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不亮证明你的高压板没有问题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结果出来了,灯管问题.

网友(2014-06-30):
去保护是为了判断故障位置,不能当作维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