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61开机掉电

楼主(2013-07-29):
苹果A1261开机掉电,灯亮下就灭了,风扇也是转下就停了,待机有3v5v,CPU 内存供电都有,内存不上风风扇越转越快,CPU有温度,上内存CPU没温度,风扇转下就停了,再按开关又转下停了,开机瞬间没有显卡电压。。。求助大家,有什么通病什么的,客户说开机把机器盖下来再打开就不亮了。。。

网友:
刚刚接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不上内存不会掉电,有报警,上内存电流跳3下就掉电了。不知道哪里问题,求大师指点!!!

请问怎么使用电流表? 我的a1261 电流表死活不开机~~~~

网友:
主板烘下,好了。。。

网友:
呵呵 非常感谢楼主  我的也是把主板烘一下就行了

网友A:
楼主 苹果a1261 怎么用电流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苹果a1261 怎么用电流表开机?

要用苹果电源头才行的,我的是从苹果坏电源剪下来的。

网友B:
呵呵肯定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肯定进水了

没看清楚就乱回复。。。

网友(2013-10-28):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LZ 是把整个板子哄一下 还是 哪个位子烘一下就好了?

网友:
整个板烘的,不过不能根治,又回来了,SMC有问题

网友:
Ec 那里问题   还是它本身坏了, 楼主查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