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95831无CPU电压

楼主(2013-07-29):
芯片各个引脚无短路,HM65换个,BIOS刷个,现在开机0.3一秒掉电  VRON电压不够, CPU也带换过,
还要怎么查,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
CPU的PG  VR_ON  都不正常怎么能出CPU供电呢?你先查查为什么由SHDN来的电压偏低,一般是EC控制的。

网友:
先查总信号有没有输出。

网友:
这两个信号HWPG和SYS_SHDN#其中有一个没有电压或全没电压。把VRON拉低了。。。

网友:
这个只有开机瞬间看前面有什么电压没出来了,前面肯定是有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这里 HWPG 是没用料的,其他芯片的HWPG有3.3  EC也换个 之前是EC短路,换后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PG这个 信号 是 EC的工作条件 满足后 发出VRON信号 到CPU供电 管理芯片 才出来的吧

VRON EC也正常发出,到了PR5 2脚这端电压拉低至0.6V 电阻没问题,PC9电容拆掉了,95831换了,电压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