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神仙来救救我的平板

楼主(2013-07-29):
如题  酷比魔方u25gt 主控是rk2928  现在情况是 开机出现酷比魔方的logo  正待进系统瞬间  进入桌面黑屏了。。。。弄了好久发现  其实已经进系统了 只要长按开机键屏幕就亮了  而且一切正常 触屏什么的都是好的。。。 只要松开开机键  立刻黑屏并锁屏了  短按开机键是无反应。
固件刷了好几个  没有用  求解 求思路

网友:
能不能来看看啊啊 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不会是开关问题吧~~换开关试试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电源管理那个小芯片不正常啊

网友A:
高手   能不能告诉我是那个  我这板子上有这样几个芯片,rk2928-g  flash芯片  声卡芯片。。这个电源管理应该是 active a33ky25 cc472    这个芯片旁边唯一的一个小芯片  是个五条腿的小芯片   请问怎么换 用什么型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能不能告诉我是那个  我这板子上有这样几个芯片,rk2928-g  flash芯片  声卡芯片。。这个电源管理 ...

小芯片 写着 gg2l   请问是这个吗

网友:
我没见过这个平板的主板,不过这种问题我见过很多,大部分是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输出有问题,仔细量下针脚电压,还有输到那里去了

网友B:
主要是开机键那一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开机键那一路

昨天我们店里的师傅给我支了招   他说 既然开关常闭就一切正常  就换一个常闭开关  就是那种不按是闭合的  按下去是断开的那种开关     、、、、、于是我就拿了一个鼠标微动  接了上去  果然能用了  但是无法关机了  所以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们店里的师傅给我支了招   他说 既然开关常闭就一切正常  就换一个常闭开关  就是那种不按是闭合的 ...

今天早上来到店里  看到你的回复  于是动手查开机电路 和电源管理   结果发现有一路3.3v  开机一直有 进入桌面的时候就没了  长按开机键  屏幕亮了  3.3v也有了,  嘿嘿   于是  呵呵  你懂得  嘻嘻。。。。。飞线  搞定    现在仍在测试中  希望不会死得太快     总之  谢谢你了

网友:
没事,多修修就有了经验。

网友:
最好还是找到是哪个电容短路了或者电阻,飞线虽然简单但那个不利于我们长经验,当然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网友:
只有顶贴的份了

网友:
高手的经验的学习哈,

网友(2013-09-08):
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