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了SWORD852D+数显部分失灵而且少了一个件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07-29):
本人收了一个SWORD852D+。插电无热风发现是加热芯坏了,准备换一个发热芯。但是发现在右侧旋钮面板部分少了一个零件只有插针在上面零件没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本人小白白。不知道数显部分是不是只要将旋钮转动就会显示多少度在没有插上电烙铁及热风枪不好用的情况下?

坏点就在右下方附近请一定帮帮忙!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路过而已啊

补充内容 (2013-10-4 14:40):
电容已装上,数显部分恢复正常了。本来想上图说明一下但是无奈时间长了无法再更新此帖了。

网友:
有可能出厂就没装。

网友A:
这个电烙铁温升很快的,很好用!热风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烙铁温升很快的,很好用!热风就不好说了........

是吗那数显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只要调旋钮数显的数字就开始变!还没插设备!

网友:
有可能出厂就没装,也有可能是电容

网友:
肯定不正常了!不过你这样问也不是办法!插上设备才知道故障点在哪里的呀!显示先别管它

网友A:
先检查烙铁部分!量烙铁头正常不?5芯的话中间是接地点,左右是发热丝跟温感电阻!

网友A:
多少钱收的?不要胡乱调试那些可调电位器哦!搞不掂可以考虑发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收的?不要胡乱调试那些可调电位器哦!搞不掂可以考虑发给我.......

哈哈你比我想象的要幼稚。收了就是用来玩的再转发不是我性格。但是你一般都多少钱要。我身边很多卖这种二手的。如果我有差价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烙铁部分!量烙铁头正常不?5芯的话中间是接地点,左右是发热丝跟温感电阻!

谢谢我会先装上电容试试。

补充内容 (2013-10-4 14:40):
电容已装上,数显部分恢复正常了。本来想上图说明一下但是无奈时间长了无法再更新此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