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2200报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7-29):
2200报错:
下载程序刷进U盘,如果开始不按ESC 或者按得太慢就出现

正常进去的话就会看到

插上U盘  开机  屏一亮 就快速按几下ESC   再稍后就会从U盘启动  进入软件界面 有些选项  这时后选

1回车   之后有1 2 3 9选项  这时再选1回车  然后出来 20  40之类的  输入20回车   然后输入机器的

序列号 (1S+电脑背面TYPE后的14位)  回车  成功后 (2200已解决) 按提示退出就好了
如果对括号里 序列号不理解的话 可以看下这个解释:
关于这个正确的序列号格式如下:
比如:1S2373HWC99ABCDE
1S:表示空格,每种机器都必须以这两个字开头。
2373:MT(Machine Type,机器型号)。
HWC:机器的具体型号(Model)。
99ABCDE:机器的序列号,每台机器都不相同。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有看明白的同志来回复下。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 “2200”是啥子错误呀?

网友:
你的程序呢。。没看到。。是转来的吧。

网友A:
配了个软件 IBM

网友:
不错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直接刷BIOS就好了吧?

网友:
是改序列号吗

网友:
LZ的意思是说 换主板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代码  不换主板就不会  LZ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 啊 !

网友:
哦,换主板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LZ?

网友:
刷程序可以好吗?有没有刷好的,我的电脑是E40的没换主板碰到这个情况了

网友:
需要软驱吧?

网友:
需要刷号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到现在都没遇到过这个2200报错。以后希望用得到

网友(2014-11-11):
程序哪里下载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

网友:
这个 程序 直接考到U盘就能引导吗

网友:
下次碰到试下

网友:
你刷好用的什么软件。怎么启动啊

网友(2014-12-11):
我今天也碰到了,你这个软件拷到U盘就行吗?

网友:
学习了,希望下次碰到

网友:
什么配置的IBM机子会报这样的错呢是较新的机子吗

网友:
重新写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
把原板的BIOS刷回来应该也可以。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是什么程序?在哪里下的?

网友:
需要刷号才能解决

网友:
没怎么看懂啊 ,英文底子太差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写入什么程序?

网友(2015-07-10):
都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怎么启动的

网友:
原来主板上的BIOS装上去还是报2200错误

网友:
还有这样的 看来很多东西学

网友:
怎么样才能把程序刷到优盘上

网友:
直接拷到优盘里不能引导的,我试过的

网友:
这是什么报错 还没遇到。。

网友(2015-08-23):
今天正好遇到了个L430的2200报错,楼主是用的什么U盘?我的U盘怎么刷不进去?

网友:
没看懂,可以搞个视频吗,哈哈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刷序列号的软件是在哪下的?教程又是在哪找的

网友:
收藏了 希望下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直接BIOS取下来刷,再装回去,行不行?试过吗?

网友(2015-09-26):
正好需要 多谢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应该很少会用的上 ,可却是好东西。,

网友: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两年前的老坟怎么挖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暂时没有碰到过

网友:
积分扣了咋下不了点位图

网友:
刷号程序,新本 换完主板都要刷

网友(2015-10-28):
好东西真的真的值得收藏

网友:
我来试试 看行不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 今天遇到了

网友(2015-12-10):
楼主程序上传下呗

网友:
不错 亲测 S420 2200 报错可以解决 谢谢楼主

网友(2016-01-24):
怎么刷进up啊 说下啊 楼主

网友:
怎么刷进U盘,没看懂,求指点

网友(2016-02-25):
串号错误

网友:
刷BLOS可解决吗

网友:
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刷成功了,谢谢分享

网友:
程序在哪下载呢

网友:
程序是在哪下载

网友:
什么错误都不说,直接刷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了个软件
希望是好东西哦

网友(2016-04-06):
楼主 怎么刷进 U盘啊

网友(2016-11-23):
看着好复杂的样子,呵呵

网友:
这个是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很好啊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刷的是什么程序,我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是软刷? 好用吗 看着挺麻烦

网友(2017-09-07):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