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7-29):
Acer AL1916W宏基显示器的维修通电不亮.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指示灯凉亮不亮哦?宏基的一般高压条都容易坏

网友A:
先从低压查起5伏,12伏,再查高压工作了吗,应当不太难

网友:
问题有点笼统,不过楼下几位提供的检修思路蛮好

网友:
先看电源,再看高压

网友B:
问题提的有点大,不知是电源指示灯不亮,不通电,还是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你可这样查,小心打开机壳,通电,用万用表量测电源输入端的高压电容,如有300V左右电压,说明有输入,再测电源输出电压,有5V和12V输出,说明电源正常,再拔开灯光一组插头,外接一灯管,亮了,(一般有2组,一组组代换)说明灯管电流太大,引起保护,反之,灯管是好的,接下来就要查电路保护电路,高压变压器,高压变压器边上的高压电容,及4个功率管,像你这种问题一般不难修,比老式的CRT要好修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从低压查起5伏,12伏,再查高压工作了吗,应当不太难

一切都正常就是屏幕不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提的有点大,不知是电源指示灯不亮,不通电,还是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你可这样查,小心打开机壳,通 ...

指示灯亮.屏不亮·电压也正常就是不开机....

网友:
看按键有没坏,没坏的话在查电源板有没工作,有工作的话在查驱动板,驱动板有工作的话那就是高压板不行了!

网友:
你这情况一般是高压板坏了,要改个高压板!

网友C:
高压板坏了,要改个高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指示灯亮啊!

这样的话估计1:4个功率管有问题了,你测一下坏了没?就是在2个高压变压器的边上的,2:灯管用的时间长了,引起电流变大,2组灯管电流不平衡对称,电路自动保护,你拍个图上来看看,这种问题一般不难解决。

网友:
5V/12V/ON/OFF有没有,有的话找高压板故障

网友:
我也来等高手回答!

网友:
按常规检查

网友:
改了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坏了,要改个高压板

没坏啊.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估计1:4个功率管有问题了,你测一下坏了没?就是在2个高压变压器的边上的,2:灯管用的时间长了, ...

什么功率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提的有点大,不知是电源指示灯不亮,不通电,还是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你可这样查,小心打开机壳,通 ...

什么功率管啊?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