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87笔记本不亮屏

楼主(2013-07-29):
接到一台东芝L587的笔记本,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开机不正常,跑电流感觉是不过显卡。上机烤显卡后直接不亮了,但是外接有显示只是不正常,有的字符是彩色的,正常的应该是黑白的,如上图。显卡换过新的,CPU内存也换过试过,显存重值过珠,还是一样,无招了,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没这么怪,肯定是显卡,换个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NEC大电容有没有 有的话换掉

网友:
需要耐力啊

网友A:
个人觉得是显卡花屏,LZ查查是不是驱动的事。。。。。。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找不到突破点!4颗显存重值过珠,显卡换过2块新的,主板没有脱点!目测也没发现哪里掉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是显卡花屏,LZ查查是不是驱动的事。。。。。。

开机都不正常,哪来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