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楼主(2013-07-29):
  客户拿过来一主机说是开不了机,拆开看了无异常,上诊断卡,触发诊断卡跑码98 D0反复跳,拆下主板,测电压 CPU供电1.2V左右 正常 。内存电压也是1.2V 听说华硕有些主板没过内存时是1.2V过内存后才升到1.5  其他各供电也均正常,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测测时钟吧,CPU时钟0.3-0.4V正常,内存0.5V好像有点偏低,跳过继续测复位,CPU复位1.2V 发现内存复位没有电压0V 测REST正极电压也只有1.9V 听说这款主板有通病  不过内存,请教各位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
这是个通病,换掉BIOS旁边的822电阻。

网友:
li连个沙发都没抢到啊。。哎,这个同学都知道在论坛发帖,就不知道在论坛的里搜搜同样问题的帖子看看,,不能只长嘴,,不长手啊

网友:
什么啊 我换了bios 旁的822还是卡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