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档LOGO 死机 飞线解决 (实例)

楼主(2013-07-29):
中午收到一台机器T43,状况如标题,拔掉各种外设,还是宕机,最后确定是主板问题。机器是同事接的,他说按南桥有时候能过。
论坛上看了下,原来是通病。 已经早就有一堆高手,指出了明路,换南桥,或者飞线。因为没有南桥了,并且这板子年代久远,曾经换过一个显卡,结果南桥北桥都被烤坏,非常脆弱,害得我植珠7次,才搞定。
还是试着加焊了下,无果。
不敢拆桥了。飞线。
如图。

从时钟芯片12PIN  到南桥A27,,就是南桥的最左上角那个焊点。。

顺便穿上T43点位图图纸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你的线,飞那么长做什么啊~!

网友B:
对.为啥要绕个圈回来呢.

网友C:
你跳的线,真丑。

网友:
值得表扬的是,你把他功能搞好了,这就行了,

网友:
这样也行,高手呀

网友D:
这个机器的通病档LOGO是因为缺少 时钟信号吗  具体是缺少哪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飞那么长做什么啊~!

如果长度刚好 。不好固定,装机就可能会,,掉,桥上那个点。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为啥要绕个圈回来呢.

咳咳,安全第一把。线绝对不呢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跳的线,真丑。

丑一点好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通病档LOGO是因为缺少 时钟信号吗  具体是缺少哪个呀?

自己去查。。那个点。。我也没细看。。通病。这机器以后也少的很,

网友E:
正好手上有一台T43,但是是进了系统死机,不知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好手上有一台T43,但是是进了系统死机,不知能不能解决

....要看怎样死法。咳咳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南桥的USB时钟不正常。

网友:
这个方法很早了 ,,,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前辈们提供的经验,才如此顺利

网友:
幸亏线在里面看不见,要不客户不给钱了。。。。。。

网友:
南桥此点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时钟芯片飞线可以修复故障?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给钱

你那飞线在外面就太难看了,还弯弯绕的。。。

网友:
高手,如果加焊的话基本上是修不好的

网友:
方法很好  一次性搞定!!!有前辈指点就是好。谢谢了。

网友:
现在那本很少了啊,修的机会不多了啊...

网友:
很早的通病了

网友G:
楼主,你用什么拍的照片啊,一点都不清楚都看不到啊!不过文字说明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用什么拍的照片啊,一点都不清楚都看不到啊!不过文字说明还是可以的

手机。。。山寨手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机。。。山寨手机~~~~

搞维修的都穷啊,我用的也是山寨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维修的都穷啊,我用的也是山寨手机

hah .小辣椒。。699。。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