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档LOGO 死机 飞线解决 (实例)

楼主(2013-07-29):
中午收到一台机器T43,状况如标题,拔掉各种外设,还是宕机,最后确定是主板问题。机器是同事接的,他说按南桥有时候能过。
论坛上看了下,原来是通病。 已经早就有一堆高手,指出了明路,换南桥,或者飞线。因为没有南桥了,并且这板子年代久远,曾经换过一个显卡,结果南桥北桥都被烤坏,非常脆弱,害得我植珠7次,才搞定。
还是试着加焊了下,无果。
不敢拆桥了。飞线。
如图。

从时钟芯片12PIN  到南桥A27,,就是南桥的最左上角那个焊点。。

顺便穿上T43点位图图纸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补充内容 (2013-7-30 10:18):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3601-1-1.html大家看下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发两个帖子。;。。还删不掉。。

网友:
飞线比动桥好

网友A:
明智的选择 这种板子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 去动! 以前搞过 一台显卡问题的  重做显卡的时候北桥爆珠了 重搞北桥的时候南桥 爆珠了!  BGA上下都6次  我了个去。 才收200大洋 搞死个人啊。!!

网友:
图呢?楼主不是 说顺道发个图看看的呢

网友:
学习了一下。希望多写些台机的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智的选择 这种板子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 去动! 以前搞过 一台显卡问题的  重做显卡的时候北桥爆珠了 ...

和你有同样经历,咳咳,老板子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