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昭阳E43L集显的电路图和点图,

楼主(2013-07-29):
板号是DALE9EMB8D0  REV D,在基地下了好几个图纸,都不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67151
看下这个,这个应该是你找的图纸

网友:
谢谢版主,跟这个不一样,这图我已经从基地下过了,我已经下了LE9E(LE8) ;LE9(E43)两种电路图和三种点位图,都和我的不一样,有的元件编号不同,有的元件也不一样,现在是3.3VSUS短路,不好找,烧机也没烧出来,本来是保护隔离电路,系统供电的3.3V短路,EC烧炸了,3.3V的上管短路,这些都修好换了,南桥拆了还是短,给点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