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3-07-29):
   HP G4 主板BIOS里没有硬盘选择模式,光盘,U盘进PE看不到硬盘 ,放在台机上,没事硬盘都认,系统GHOST进去了,放到笔记本上可以解压,重启黑屏,有鼠标剑头,也可以动。换了,几个WIN 7系统。

网友:
可能硬盘坏了……你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硬盘都换了,,也不行,不是那样了。

网友:
都检测不到硬盘,肯定不能装系统啊,建议楼主先换一块好的硬盘,看能不能检测到!

网友:
最好用原版的Win7做一次,手动安装官方的驱动。如果还是有问题查硬件吧

网友:
换了,一块新的还是检测不到。

网友:
BIOS 里面找下看有没有设置

网友:
在主板BIOS看到了,就是硬盘模式没了 。
没 有办法选择。其它的笔记本都有这个选项。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再不济就得换南桥了

网友:
谢大家。问题解决、先把硬盘 放在台机上GHOST进去,在笔记本上解压,解压完后重启黑了,停了有半小时后强制关机,在开机就好找时间才进去了,中间有个错误提示,不影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