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 (20015)开机卡在LENOVO,按F2进不了BIOS,请问故障

楼主(2013-07-29):
联想S10 (20015)开机卡在LENOVO,按F2进不了BIOS,请问故障在哪里?硬盘和内存都换过,还是不行,硬盘分区也更新了,就是走不过去,按ESC,自检内存什么的也走过去了,停在了 mouse ,就卡在那里不动了。。。请教各位,是不是现在只能刷BIOS了???

网友:
我今天一台S410K,开机档LOGO,不过我那个可以按F2键进BIOS,论坛下刷了好几个BIOS,终于搞掂。注意是刷了好几次不同的BIOS。

网友:
你的意思也是只能刷B IOS了

网友:
出现LOGO,说明CPU已寻址,而不能进系统和BIOS,说明,一CPU没寻址完成,没找到BIOS,让你无法进BIOS,二,BIOS程序坏了,CPU无法通过这个程序引导找到硬盘进系统。你也一样不能进BIOS。。。。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