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精英的主板内存没供电,看图纸测控制内存PWM的开启信号为0

楼主(2013-07-29):
求助一下各位:
       手上一个精英的板子,现在开机以后内存没1.8V电压,内存是通过PWM来控制的,PWM不上CPU 测量1脚13V,5脚 12V, 7脚开启信号只有0.6 ,大家帮我看看 按照图纸上面的 ,我7脚开启电压应该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我把Q15去掉后 量B级电压有3.3V ,但是吧Q15焊上去后就只有0.67V,我也换了一次这个三极管可还是这样,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呢,谢谢!

网友:
解释是:根据你测量的判断这两个管子没有坏,其它的没有测量数据无法判断哪坏了。

网友:
现在量下来 这个RT9214 7脚的控制电压有1.8V左右,但是1_8vstr 测下来有 4.5V, 测到上管、下管G级都没有控制电压,这个应该是这个RT9214坏了吧

网友:
把rt9214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待机时U6 7脚低电平,触发开关后,查slp4,,是这个信号开启内存供电,看7脚有没有跳变,有跳变不工作,U6条件满足没输出就换,先查查MOS有没有坏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APW 7120 的 换上去 后 电压有2.0V 供电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4这个信号 是从桥那边来的吧 这个两个场馆都是 高电平导通控制输出内存供电的吗

是的,桥发来的,开启内存供电的EN,两个场管受U6控制,里面的任何一个电容电阻都不能有问题,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