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开机掉电,换南桥后,开关机风扇常转,电流0.95

楼主(2013-07-29):
该机器待机有3,5V,开机到0.6几掉电,各项供电都有输出,2修机,IO被换过,我怀疑不是原型号,看图纸是it8502E KX——多少而实际是JXA,淘宝小妹看图之后给我发来了KXA,上面印刷的是白字,换上去之后,待机0.3,无3/5V,把原来的换回去也是一样,郁闷了,后来用BGA焊膏拖焊了下IO,换了个南桥,关机后风扇还在转,电流1A左右,求CQ32IO原型号,大家各抒己见,看看会是什么问题额

网友:
会不是BIOS的问题,我刷了几个照旧

网友:
买了个这板回来就是这问题,卖家让刷BIOS

网友:
这个见过几个了  最后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开机正常使用,少了20元,客户拿回去用了,就是不能重启,关机后要拔电源,电池

网友:
客户说修了以后,比以前快了许多,就是不能完整的关机,重启,看客户表情,似乎是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