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级维修技术(内部资料)

楼主(2013-07-29):
主板维修流程
1. PCB有无物理损伤
2. 有无烧焦的痕迹
3. 电容有无漏液,鼓包,松动等
4. 注意看主板上是否有被焊过
5. 接口内PCB反面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OK 6. 看主板芯片组,是否支持测试CPU

NO
阻值偏小

1. 测电池是否够2.6V以上电压
OK 2. 看CMOS跳线是否跳反
3. 清CMOS跳线
4. 测POWER ON排针电压是否够2.5以上
不能触发 5. 测32.768KHZ晶振是否起振(电压0.5V-1.6V,两脚之间应有电压差)
6. 查找POWER ON,PS-ON
到南桥或I/O的线路
7. I/O和南桥的待机电压
8. 测I/O的信号有无输出
9. 更换南桥或I/O

1. 测场效应管是否损坏
2. 测场效应管G极到电源IC的线路
3. 查电源IC是否有12V或5V供电
4. 查电源IC的外围电路
5. 更换电源IC

OK 1. 测时钟芯片的3.3V和2.5V供电(个别主板没有2.5供电)
2. 测14.318晶振是否起振
3. 查时钟IC周围的电阻,电容
4. 更换时钟IC或晶振
NO
1. 量Reset排针电压是否够2.5V以上
2. 测Reset进南桥是否有跳变
3. 查排针往门电路或南桥的连线
(有的主板有专门的复位芯片)
4. 查POWERGOOD相关线路
OK 5. 南桥坏、北桥坏

补充:CPU主供电电压值不对,量VID线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1. 刷BIOS或换芯片刷
1. 测BIOS有 A. 有片选 2. 测BIOS数据线、复位
   无CS片选 时钟(把BIOS拔下来)
3. 测PCI的AD线对地阻值
4. 测CPU座周围的排阻

1. 测PCI的Frame(帧周期)
2. 如无帧周期信号再量CPU的
ADS#和DBSY(南桥)
a、如有ADS#或DBSY而无PCI
B. 无片选 帧周围信号北桥可能坏
b、如有帧周期信号,则南桥可能坏
OK c、最终通过CPU之HA,HD和PCI
的AD线来确定南北桥好坏

  在PCI有复位的情况下:
2. 无CPU复位 1. 北桥及周围电路
2. 查CPU到北桥之间是否断线

1. 内存接口接触不良
2. 量内存供电SDR(3.3V);DDR(2.5V)负载电压1.25V
3. 测内存CA/CS片选信号
NO 4. 测内存时钟CLK
C1,C3,A7等 5. 测SDA、SCL
6. 测内存接口旁边的排阻
7. 刷BIOS
8. 北桥坏、I/O
1. 32.768KHZ晶振是否有杂波
OK 2. I/O坏
C1—C5循环 3. I/O与南桥的连线
4. BIOS坏
5. 南桥坏
   1.刷BIOS
档OB  2. 量HD的数据线
3. 查北桥和AGP之间线路

1.测内存供电,清除CMOS
OK 档B0 2. 测北桥供电
3. 北桥坏

1. 查CPU是否超频
档od  2. 更换74F244
NO  3. PCI接口之间电阻和排阻
还是档机
1. 量AGP的AD线
档2d 2. 测INTA信号
3. 北桥供电
4. 北桥坏

OK 1. 刷BIOS
档26 2. 北桥供电
3. 清CMOS
4. 北桥坏
1. I/O供电
档50 2. I/O不良
   3. 南北桥供电

1. 刷BIOS或换BIOS
档41 2. 量BIOS的数据线有无短路
3. 量HA和HD有无短路
4. 南桥或I/O坏

1. 测硬盘接口对地数值
档硬盘 2. 查硬盘口排阻或电容
3. 南桥不良

OK
1. 北桥供电
档机 2. 南桥不良
3. 北桥不良

OK
1. 刷BIOS
NO 2. CMOS电路
3. 更换内存
不能进系统 4. 南桥旁边电阻,排阻或南桥坏
5. 查CPU周围排阻、电容。

OK

1. 时钟频率不对
2. I/O不良
出现死机蓝屏  3. 南桥不良 不稳定也是一样
4. 参考电压偏低
5. 南北桥脱焊
OK

1. 量AGP之1N1A
2. 量AGP之INTR
显卡无法装驱动,即不能装颜色 3. 北桥供电或北桥不良

OK

图6-2 主板检修流程图

依据个人习惯,故障检测的流程可以各不相同,这里我们按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介绍一下我们的检测流程(供参考)。由于目前PⅡ级主板已基本淘汰,所以一般以PⅢ级以上档次主板为主来介绍。
1. 目测:拿过一个主板,先目测一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机械损伤、烧坏、划痕、元器件缺损等。顺便了解一下主板的基本情况,比如厂家型号,芯片组型号,能支持CPU的类型等。
2. 根据主板的型号,插上电源插头、测试卡、CPU假负载,通电,测试主板各部分的供电情况。
3. 如果不能触发开机,可以把电源插头的绿色线PS-ON对地短路强制开机。对于PⅢ级以上的主板,有四个电压必须正常,其一是南北桥的3.3V供电;其二是CPU的主供电(Vcore);其三CPU的内核电压1.5V;第四是CPU的外围2.5V供电。如供电不正常,首先要解决供电问题。通电测电压的同时要注意触摸主板上的一些主要芯片,如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电源控制器、场效应管等、看它们是否有温度过高的情况。
5. 如果CPU供电正常,接着把跳线跳好,包括CMOS跳线、电压跳线、倍频外频跳线等,然后就可以把CPU插到主板上了,插上CPU后还要再次测试CPU的供电,以防电压不正常烧坏CPU。
6. 通电后注意观察测试卡的代码显示情况,一般来说会有以下几种情况:如图6-2所示

6.4 主板常见故障总结

1.主板不加电(开机触发电路不工作)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不开机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电池没电
CMOS跳线
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板上某芯片短路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I/O芯片坏
南桥坏

2.供电不正常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供电不正常
电源插座+5V,+12V,+3.3V
板上沾有导电物
板上某一个或几个芯片短路
板上PCB有断线现象
与+5V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场效应管
与场效应管输出端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电源控制器
电源控制器的外围电路
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及通路
检查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的、BIOS的供电

3.无时钟
查供电3.3V 和2.5V
时钟发生器的外围电路:晶振、谐振电容、激励电压、限流小电阻。
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北桥损坏会导致时钟发生器部分输出端无波形。
时钟发生器或晶振损坏

4.不复位
某些主板,不插CPU不复位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CMOS跳线错有时不复位
当+5V,3.3V等电源指标不符合要求时,系统会发出RST信号
I/O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南北桥,I/O,ISA,PCI等地方供电问题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PCI卡的RST连入南北桥、AGP,如不复位也可能是北桥坏
南桥坏

5.自动开机
某些主板,不插CPU、内存、显卡等会自动开机
BIOS设置有问题
与开机相关的某电容漏电
PWR相关通路并入一个电容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I/O芯片坏
南桥坏

6. 自动复位
POWERGOOD电路有电容漏电
南桥坏

7.如CPU不工作
刷新BIOS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BIOS座接触不好,尤其是PLCC的BIOS座
BIOS供电
BIOS的CS、OE
BIOS的地址、数据线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电池是否有电
CMOS放电,重新设置BIOS
CMOS跳线
外频倍频跳线,用示波器测CPU外频,看跳线是否正确,有没有超频。
I/O坏,导致ISA复位电压1.5V,CPU也不工作
I/O短路,导致BIOS的总线不正常
有些主板,插上测试卡会导致CPU不工作
I/O,南北桥等芯片供电不正常
南北桥虚焊,加压
CPU接口脏,针脚坏,接触不好
时钟发生器工作不正常,某些输出端无波形;
监控芯片、集成的声卡、网卡、DMA66芯片坏
ISA、PCI、CPU等总线有地址或数据线断裂,需打阻值来查找故障点
南北桥坏

8. AGP接口不能用
接口坏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AGP供电
北桥坏

9. 显示到内存容量不动
内存坏或接口坏
北桥坏

10. 64M显示为16M
换内存
刷BIOS
设置CMOS
北桥坏
11. 键盘鼠标口不能用
键盘跳线
刷BIOS
键盘键盘接口损坏
+5V供电
CLK、DATA的+5V提升电压
滤波电容
电感
CLK、DATA断线
KEYLOCK
I/O外围电路
I/O坏
南桥坏(键盘口集成在南桥里)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键盘口鼠标口有时上下颠倒

12. 显示屏显示到CPU主频时不动
CPU接口接触不良
跳线或CMOS设置错误
北桥与CPU之间线路坏

13. 检测CPU、内存时死机
换CPU、换内存、换电源
清除CMOS
CPU超频跳线
刷BIOS
CPU供电滤波不良

14. 不能正确识别CPU
刷BIOS
CMOS设置
CPU接触不良,或CPU损坏。
比如433被识别为488,时钟发生器坏、时钟发生器外围电路坏

15. 检测IDE时不动
硬盘与光驱连线冲突
硬盘参数设置错误
硬盘排线、插针接触不良
南桥旁的排阻坏或南桥坏

16. IDE口不能检测到
IDE口插针坏
RST没有
刷BIOS
IDE到南桥之间排阻坏
PCB短路或开路
南桥坏

17. 软驱检测错误
BIOS设置错误
排线接反或坏
接口或I/O坏

18. 不能保存CMOS信息
电池电压不够2.5V以上
CMOS跳线错
电池座坏
南桥坏
PCB断线
二极管

19. 不能进入操作系统
CPU、内存频率不对或CPU主供电滤波不良
CMOS设置硬盘参数、CACHE关闭、优化性能关闭、DMA66功能关闭
换数据线
换硬盘
刷BIOS
南桥旁排阻坏

20. 进操作系统过程中死机
CPU、内存超频了
CPU供电滤波不良
某芯片发热
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21. LOGO画面死机
时钟发生器不良
I/O不良或不稳定
南桥或北桥性能变差
有电压偏低现象

22. 并口坏
并口座坏
PCB布线有短路或开路
限流排阻滤波电容坏
I/O坏

23. 串口坏
+12V和-12V二极管坏
串口座坏
串口芯片坏
串口芯片外围电路坏

24. 集成显卡不工作
红(R)、绿(G)、蓝(B)三基色和行场引脚断路或短路
红(R)、绿(G)、蓝(B)三基色和行场引脚相连的电感、电阻和电容坏
北桥供电或北桥坏

25. 集成声卡不工作
晶振、谐振电容坏
声卡主芯片供电5V、3.3V不正常
声卡主芯片到南桥有断线
声卡主芯片坏

26. 网卡不能用
晶振、谐振电容坏
网卡主芯片供电5V、3.3V不正常
网卡主芯片到南桥有断线
网卡主芯片坏

27. 工作一段时间后死机
有芯片热稳定性不好
CPU主供电不稳定
CPU供电滤波不良
时钟频率不正确
CPU、北桥接触不良

28. 显示无法上驱动
AGP INIT线断路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性能变差
显卡芯片被打磨过

网友:
哪里的老资料啊,这会翻出来晒晒?

网友:
好东西。不过现在主板学的没什么钱

网友:
我从来没修过主板 现在研究笔记本跟液晶

网友:
台机主板不修了,没什么工价。。。。。。

网友(2014-07-12):
太笼统了 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2020-03-28):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 报不上价   以前在市场修主板   同行报价10块一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