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好坏判断方法!

楼主(2013-07-29):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网友:
你这说法有的正常,有的还得再考虑,这样的问题不一定都桥坏

网友:
这样判断太武断了,

网友:
麻烦复制也要把乱码删掉好不好,也太不专业了

网友:
第一条不能确定SB坏。

网友:
第一条是正确的 第六条质疑 换个1117有的也会好的  第七条质疑 谁说1117中间脚短路就一定是南桥坏啊 去掉网卡 有些板子也能点亮

网友:
总结也太果断了,不一定都是桥坏。

网友(2013-08-28):
2.3.4我还相信,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吧

网友:
就是,复制把乱码删掉,看着太郁闷了

网友:
这样不准确吧,很容易判断错误,把南桥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