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2361求助

楼主(2013-07-29):
一台易美逊23寸lcd开机亮一下黑屏拆机测试发现是高压问题,上通用高压条结果找不到开关en在论坛搜前辈们都说是低电平有效的开关信号量了半天也没量了出来,索性直接接屏供电5v。结果还是不行只要一没信号就白屏老师烦人啊哪位改过了支个招啊

网友:
碰到 低电压 开启的高压换通用板,可以在驱动板 EN 处改一个 三极管+ 电阻  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