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750G待机芯片

楼主(2013-07-29):
如题 ACER 3750G待机芯片 20脚 JD=CM 是什么芯片 ?具体型号是什么 ? 这台机器待机烧了 TB上 有卖家说 JD=DL 一样 买了2片 都不行 求解
芯片

网友:
待机电流 0.1 高了 就这个芯片 温热 时间久了 有点扎手 换了后 待机还是0.1 一样 时间就了 (大约1分钟) 就烫手 又找不到任何资料 PDF 图 哪位师兄 师弟 有的话 参考下

网友:
前面字母相同就可以代换。可以考虑后极短路芯片也会发热。比如EC挂了,网卡。。。。。

网友:
这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能不能说一下呀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