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执行文件被修改”报错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29):
每次解压后只能用一次,再次打开的时候就报这样的错,又重新解压后又能用一下!唉,,,真是麻烦!有没有好得办法解决啊,大师们!?

补充内容 (2013-7-30 22:24):
该软件属于QQ加速软件!可去WWW.QQUPUP.COM下载

网友:
没碰到过,帮忙顶下沙发

网友:
文件有错吧

网友A:
什么软件传上来,我帮你反汇编一下

网友B:
会不会电脑中毒了。你用下其他的解压软件看看,应该不会只有第一次解压才能用。

网友C:
讲清楚啊,你这个是什么文件?用什么打开的,把文件上传上来啊,我们给你看一看啊????不行你只是传个这样的图片叫我们怎么给你看啊???那我相信没几人能看得好啊!!!!

网友D:
安装文件吗,路径有没有修改过?

网友:
当然是安装文件了,要不然怎能么帮你看

网友E:
不要告诉我重装系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告诉我重装系统不行。。。

要装系统的话还来找你!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文件吗,路径有没有修改过?

对,安装文件!路径我并没有修改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清楚啊,你这个是什么文件?用什么打开的,把文件上传上来啊,我们给你看一看啊????不行你只是传个这 ...

呵呵,,续传,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电脑中毒了。你用下其他的解压软件看看,应该不会只有第一次解压才能用。

应该不会是中毒啊!其他的解压软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传上来,我帮你反汇编一下

等下,续传!你会反汇编吗

网友:
多少会一点,以前经常搞,不过现在很少了,没什么时间

网友:
解压文件是什么解压软件?  rar的不行,下载个别的解压软件。应该是跟加压软件有关。

网友F:
用好压之类的解压软件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好压之类的解压软件试试呢

大哥,我就是用的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