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备点开关管!来请教个各位师兄!

楼主(2013-07-29):
最近想备点开关管!来请教个各位师兄!请问有能够代换大多数开关管的管子吗? 是什么型号?我现在大概知道的最高的是800V 10A 的管子  我在想 是不是买点这个标准的来备 基本都能换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 期待 待解

网友:
不用备开关管,市面上有买三线电源模块,十块左右一个,三根线搞定,所有交流部分故障我都用这个。

网友A:
感觉好神奇的感觉 不过没懂说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神奇的感觉 不过没懂说的什么

买电视机零配件的地方就有,好像叫开关电源模块,有五线的,我用的是三线的。

网友:
8n60  10n60

网友:
我们这都有送货上门的  也没听说:开关管要升值呀  备货做什么呀  再说现在都led啦 lcd慢慢就丢失了 备货多了 会出:通货膨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