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系统总是损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9):
   前天接到客户一个机器说是过了XP滚动条就黑屏,想也没想 直接做个系统好了,拿走了 。第二天打电话说晚上正常关机后 第二天早上就又不行了,说什么注册表修坏什么的,就让他进XP 的时候按F8 进最后一次正确配置的选项,没想到一按就出现了 从1跳到100.  然后一直卡着不动,让他再重启就又恢复到了 做系统之前的问题,过XP 后黑屏,又拿过来测硬盘 测到百分之一的时候卡着不动,死机!因为是硬盘问题,换了个硬盘  客户部相信是硬盘问题,当着他面测试这个,没想到 还是和他的盘一样的问题,也是测到百分之一死机,心里汗颜。就解说这个硬盘估计有问题,又换了一个 直接GHOST 系统,安装 一切正常,今天就又抱过来了,同样的问题。。。求教?怎么回事? 显卡问题?显卡问题不会引起频繁的文件丢失系统自检啊?硬盘没问题 已经换了两三个了!求赐教啊 。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系统的问题啊??换个镜像试试

网友:
100%内存问题,当然包括内存插槽。

网友:
手头有块板子,不连接USB设备就没事,连接USB设备就容易出问题。楼主这个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系统和主板两个方面找原因吧。

网友:
可能是主板或者内存问题导致吧.

网友A:
硬盘数据线,电源这些换过没有

网友:
内存,通病。。。。。。。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内存  南桥································

网友:
应该先用U盘启动运行memtestpro来测试一下内存是否稳定再说吧

网友B:
我遇到过,不过是台式的,来回给装了几次系统,第2天系统又坏,最后把内存一换就OK了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得问题,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硬盘,后来排除法,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得问题,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硬盘,后来排除法,换了内存就好了。

内存真的会造成这种情况啊?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不过是台式的,来回给装了几次系统,第2天系统又坏,最后把内存一换就OK了

谢谢,都说是内存条的问题 明天就换一个试试! 今天测试了一天都没问题,隐形故障最X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数据线,电源这些换过没有

硬盘和数据线都换了,开始考虑是桥有问题,因为是老机器, 大家都说是 内存的问题 明天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这么肯定是内存的问题? 今天在店里测试了一天都没问题,郁闷!

说说你是如何测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内存真的会造成这种情况啊?明天试试

怎么样?换根内存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说你是如何测试的?

  就正常的开机,放电影!有时间的话就重启几次!都没问题 已经拿走了!但愿不会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换根内存如何?

测试两天再没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机器已经抱走 了!也没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