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应急解决LED超薄屏暗屏案例

楼主(2013-07-29):
呵呵,大家好,今天修了个没什么技术的SONY,I5很新的本本,,呵呵客户来的时候她自己也说是暗屏,能看到字,也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客户来的时候已经6点了,我拿到手一看,果然是暗屏,于量跟客户说,这种很有可能是LED屏的问题,先换个屏看,SONY的屏很好拆,两分钟屏拆下来了,可是是那种奇美超薄的屏,我这没有现货,把普通的140的装上,可以正常显示,确定是屏问题了,于是跟客户说,这是屏问题,要不留机,明天就有货了,价格是580元。客户说,不行,明天一大早就出差了,一去就几个月不等,弄不了就不弄了吧,我说,要不我帮你修修看,能不能把这屏修好,呵呵,客户无奈,说,那你给修吧,,呵可,,既然确定是屏上的问题,那主板上的四个信号肯定是正常的。这种屏下面有一个一CM宽14CM长的一个小板,大家都知道的吧,呵呵。然后把上面的纸扯掉,,原来这一块进了水,呵呵,原来是这样,给客户看了下,客户哦了声说是不是不能修了,,呵呵,我只能说,我尽量帮你想办法吧,       然后把进水的地方,已经腐蚀了,用洗板水洗干净了,再测,有几个电容短路,是那种相对大的电容,想必就是LEDVCC电压短路,看到有个芯片,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就在接LED灯条那个小排线旁边。,想必这芯片就是升级芯片了,于是把这芯片拆下,再测。电容不短了,而且这短路的电容前面还有一个电感已经不通了,,。。于是赶紧想找这芯片,可是找不到,,哎郁闷,怎么办呢,,我想。这屏上大部分都有这么个升压电路,何不借用别的屏上的这块小电路呢,于是找个差不多这小电压板的屏,把小电路板扯下来。分别从上面找到LEDVCC LEDPWM  LED EN GND,。把这四组信号接在一起,再把机器上这LED小排线的正极,接一起,负极接一起,再把这加上去的小板上的LEDVOUT,接到小排线正极上,负极接地,然后接电,开机OK,正常点亮,呵呵。客户问多少钱,我回答说。320.客户说你拆的旧的啊,我说是。是旧的,可是你看看你这机器多少钱买的 。客户说8500.我说你看你这机器,除了这屏,和这壳子还有这主板,上面这些件,还有什么呀,这些料都不值钱,值钱的就是这技术,明白吗?要是换屏就得500多,还给你省了一半的钱呢,客户听完,掏钱了。。。。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客户要得太急,没拍图片。望大家别见怪,多加分。谢谢

网友:
楼主真是“高调”收钱,低调做事啊·。。哈哈·。。。

网友:
这招借法不错,以后可以用着

网友:
不是应急,本来就是这样啊,哈哈,以前一块LED屏,是亮一会,不亮了,也是这样修的

网友:
现在的客户有几个能理解“技术”的价值?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也尽量留机。

网友:
5楼说的一点没错,现在的客户把维修技术根本没当技术,

网友:
从技术上确实可以用别的LED的升压改 不过最关键的是LED的接口要一样

网友:
楼主修和客户说话就是精啊

网友:
我不同意楼主说没有技术含量的说法,相反我觉的该贴含金量很高,楼主通过三步努力赚到了320块钱,很多人都可能在其中每一步放弃!

网友:
楼主不仅会修,更重要的是会把握客户的心理,知道怎么说可以让客户心服,这点是很不错的,比技术要更多的变通哦

网友:
改LED升压电路修背光不亮,我已经修过好几台了,一直没有时间发帖;说白了就像LCD屏改高压板一样的。

网友:
楼主稍后能把图片也发上来吗?这样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用通用LED升压板,很方便!刚出的,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人才改了一个小板上去 还能放得进壳子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屏下面空间本来就很小的,加个高压装哪啊!

有很小的那种!

网友:
背光不亮遇到很多次都是升压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