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分析下灰屏和清屏的概念,怎样区分,出现这样的 ...
请大家给分析下灰屏和清屏的概念,怎样区分,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那些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07-30):
知道的给说下,谢谢!
信号

网友:
清屏?是什么意思?
灰屏是背光有 无信号输出

网友:
很多显卡问题就是灰屏好像,但是你说的清屏是白屏吗?没明白

网友:
没明白LZ的意思,我这是这样说,有背光无影像的是白屏,无背光有影像的叫暗屏,二个都没叫黑屏。

网友:
我也分不清所以发贴请教,我遇到的是触发后屏有动作灰色的什么都没有,就好像快要显示了一样,但是就是不显示阿!对这种故障没思路?

网友:
高手都忙赚钱去了,没人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