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棘手的问题,大手帮忙

楼主(2013-07-30):
昨天一个液晶显示器,总是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我把保护去了,最后连指示灯也不亮了,屏幕也不亮了,电压也不行了,5V成2V了,我是小白。大家多理解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亮一下就灭首先检电源板和高压板外观有无明显损坏的元件换掉,然后全部外接灯管看下是不是还会这样,外后一个一个的接显示器上的原灯管打到损坏或虚焊的灯管 也可以用专用的测灯管的工具 。确信哪一个灯管不亮时造成 再不接这个灯管去保护就OKB

网友:
不要盲目去何保护,先单独检测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不,再接上负载测量电压正常不,找出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