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让人纠结的华硕X42J

楼主(2013-07-30):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X42J(版号是K42JR MAIN B0ARD REV:4.1)的笔记本客户说不通电 我拿到手一点亮了 但是再点就不亮了心想肯定是接住不良 拆机再装上亮了高兴了可是在开又不亮了在拆把主板上的电感全部加焊一下 BIOS也重新写了问题依旧哦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华硕这样机器 指点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不亮的时候电流是怎样跳变的?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按照时序一步步查吧。。。

网友:
呵呵  是不通电待机0.19瞬间下降到0.04

网友:
一步步查吧

网友:
中枪了巴  爽了吧 我以前遇到老多这种事了

网友:
说实在的我对华硕的机器有点怵 有点怕它前几天也是一台华硕我搞了几天就100哦现在我看到华硕机器就不想修 但是不修又不行哦要养家糊口

网友:
华硕机子开关通病 洗洗开关看看

网友:
开关 我就给它换了

网友:
就是有点怪怪的 我把小板拆下来在装上一插电源就自动通电 开关在开就不通的了

网友:
一个cmos电池看看电量,另一个加焊hm55桥试试。

网友:
看下3V5V芯片启动正常不

网友:
呵呵  谢谢你了兄弟

网友:
  换主板吧  。。 。 。 不好整

网友:
呵呵 一台华硕主板要大几百客户不会换哦

网友A:
待机电流好像有点问题啊,你查查有没有哪里短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好像有点问题啊,你查查有没有哪里短路的啊

我也这样考虑到但是不好下手 从什么对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