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开机屏亮 但是没有字幕

楼主(2013-07-30):
接了个G430联想独显G98 630 U2 版号4211p    客人说用的用的就成这样了,没碰没摔  拆开看了看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开机也有跳变。。开机到0.9  到1.23 完了再到1.35v就不动了开机到了 1.2几屏就亮了就是没有字幕。不像显卡虚焊 BOIS也刷了板子上也找不到短路,各个电感全都有电压  还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  外接还什么反应都没有 。。各位师傅给我分析下会是哪的问题   本人没有示波器 所以想问问师傅们。。。

网友:
不像是显卡虚焊,那像什么?你要是知道什么问题就不用求助了,换个显卡试试,这个显卡 容易坏不容易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A:
那像显卡坏我也想到过    但是不敢肯定    你在生活中肯定是个倔脾气   不过谢谢你

网友B:
字里行间的能看出人家是什么脾气  楼主应该去算卦的 不应该修电脑 这个显卡坏的狠多的 试试吧!期待你对我也算一挂.......

网友:
人能算出来,为什么不能算出电脑哪儿坏了,什么都能算,你还用得着修电脑?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里行间的能看出人家是什么脾气  楼主应该去算卦的 不应该修电脑 这个显卡坏的狠多的 试试吧!期待你对我也 ...

你看不出来那是一句玩笑话吗?还是你真没看出来   其实这个机子我是提前修好的才发表的就是看看有没有那个兄弟知道问题在哪。   你发表你的不要说别的 你没看到你的楼下说的话  多么2啊 这不就是在拌嘴吗!我也 是换的显卡好的这个机子是我收的

网友:
机子已修好

网友:
修好就好  多说无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像显卡坏我也想到过    但是不敢肯定    你在生活中肯定是个倔脾气   不过谢谢你

我的脾气是不是太好,你是修这款机器的显卡太少,很多事情经验是很重要的,而且这款显卡从之还是灰屏的,经验不知的会怀疑其他问题,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D:
这情况前几天我才遇到  开机有背光 无字幕 把北桥按住有字幕狂闪 加焊 北桥没解决    别人修了

网友E:
看见630的显卡,还是白屏,一般就是显卡了

网友F:
这症状一般都是显卡吧,楼主说修好了,那你修的哪啊,说说结果哦

网友:
装逼遭雷劈,兰州烧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情况前几天我才遇到  开机有背光 无字幕 把北桥按住有字幕狂闪 加焊 北桥没解决    别人修了

向我这的显卡型号
  出现故障    直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脾气是不是太好,你是修这款机器的显卡太少,很多事情经验是很重要的,而且这款显卡从之还是灰屏的, ...

谢谢你呀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症状一般都是显卡吧,楼主说修好了,那你修的哪啊,说说结果哦

我说过啦   换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见630的显卡,还是白屏,一般就是显卡了

额  我的好像灰色的G98-630-U2显卡换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情况前几天我才遇到  开机有背光 无字幕 把北桥按住有字幕狂闪 加焊 北桥没解决    别人修了

我的机子是G430    显卡G98-630-U2 卡坏了 换了就好了  不用重直   没用

网友:
是换的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