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

楼主(2013-07-30):
电路如下图:

故障为保险烧断,TOP管炸开。
更换TOP管后,在保险处串一100w灯泡,上电后灯泡全亮,怀疑有短路现象。然后拆除TOP管上电,灯泡不亮。将TOP管焊上,但控制端(C)未接入,送电后灯泡仍然全亮,而测TOP管D和S级之间无短路现象;另外整流二极管无问题,C1电容也断开了。
请问各位高手们,什么地方还有短路呢?下步应从什么地方下手检查?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变压器,可以考虑一下有无问题
还有二个二极管好的吗

网友:
R3肯定也坏了,VR1,D1也测一下

网友:
请问,我将TOP管的c极断开,为什么D和S间能导通呢?
R3和VR1、D1都是好的

网友(点评):
相信自己,既然都是好的就通电试机嘛!灯泡亮很正常的!!!TOP低电平导通不可以吗?

网友:
另外,如果变压器有问题,能直接导致TOP管D、S间导通吗?请指教

网友:
换整流桥,因为量是好的,不一定就真好。道理你应该懂得。

网友:
次级的整流管、817、稳压管也检查一下先。

网友:
C极接地试下,就明白了吗,MOS管高输入电阻,干扰也会通。

网友:
换个光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