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3 1分20秒准时掉电,板号:W010 求BIOS

楼主(2013-07-30):
手上有一台海尔简爱7G-3的机器 板号:W010 富士康代工主板,开机1分20秒准时掉电,测量不出问题,怀疑是BIOS问题,找遍整个网也没找到BIOS资料,那位手上有此机的兄弟,不管现象怎样 帮忙备份个BIOS,修好收钱是其次,主要是想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因为BIOS资料找不到而放弃有点可惜。

网友A:
楼主的解决了没有,我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了。你最后处理好了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解决了没有,我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了。你最后处理好了没有呀。

没有,最后换板了,我换过南桥,EC,把温控断开都不行。后来又把显卡取下来也还是一样到时间就掉,(这板双显卡,取掉显卡能正常显示)。最后买板回来我又把好板的BIOS备份后刷上去现象还是一样。建意你直接换板,太费时间了,还不一定能搞定,你要想修的话,故障现象确实是一样的话,我上面动的的几个你就可以排除了。还有就是取下CPU温控芯片后开机42秒准时掉电。

网友:
U我也换过。你要是搞定了,跟我说下,我板还在呢,想哪天有时间再研究研究的。

谢谢你能给我回复,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也不打算动了,看了你的回复,我更没信心了,谢谢啊

网友(2013-09-02):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给上传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