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MAX8731A 隔离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13-07-30):
  Dell 1440 待机0.024 ,经测量没有通过隔离保护,
max8731如上图,测得22脚DCIN 19v   2脚ACIN 2.28V 但是13脚ACOK 一直是低电平,怀疑8731坏了,换了之后还是一样,13脚挑开上电就正常了,不过电池不充电,现在不知怎么修了,希望高手们赐教

网友(点评):
ACIN DCIN正常后,不是会拉低ACOK吗ACOK正常是低吧

网友:
应该是ACOK  被拉低了啊

网友:
8731的芯片数据手册上说  当ACIN大于基准电压的一半   ACOK  开漏输出     你看下基准  跟ACIN吧

网友:
电路图哦 我还在学习啊

网友:
ACIN 感觉有点低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基准电压 指的 是ACIN 通过电阻串联 后 得到的电压吗

第三脚  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C IN 也是通过电阻串联分压 到 充电芯片的吧

ACIN应该是DCIN  经过电阻分压后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 IN应该是从保护 隔离公共电压端 到充电芯片 这边的吧 正常电压为19V左右吗

是的   DCIN  为十九伏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第三脚是有连接 串联分压电阻的吧

图纸显示是链接的电容   但是电容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显示是链接的电容   但是电容没装

是电容   装了的   你看这脚电压 跟ACIN哪个高撒?

网友:
我手上的机器是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
拉低的可能性大,你查下相关线路

网友:
AC -IN 偏低了,正常3。3V

网友:
DCIN 18...V   ACIN  2.2V>2.048V    然后出ACOK 3.3V,,你查一下为什么不出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