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排15针 VGA 接口 求助

楼主(2013-07-30):
那位认得,指点下.谢谢. 我只有普通的万用表.

网友:
你要知道什么 你这图看不懂啊,三枪是哪几个 还有行场也不知道是哪个 你求助什么啊?

网友:
这个你查那 VGA头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要接线出来显示.如果能显示我还问什么

网友:
123 红绿蓝  13行 14场

网友:
楼主朋友关键的时候不放找度娘
这是本人给你找的资料 不知能否帮上忙

网友:
VGA都是三排的大哥,双排的是公共口

网友:
好的,各位,上图了.谢谢

网友A:
月底求助贴,帮帮你吧。数字对应VGA接口针脚号

网友:
对着原本的VGA口打值:1、2、3是三基色,13、14是行场;如果没有的就看一下PCB的走线,一般三基色的三根线都会并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底求助贴,帮帮你吧。数字对应VGA接口针脚号

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月底求助贴,帮帮你吧。数字对应VGA接口针脚号

我测出是5V输出的,普通显示器不用5V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出是5V输出的,普通显示器不用5V电啊

VGA接口有一个5V是用来检测是否连接电脑了,连着的话会把5V拉地。你说的是2脚5V电压么,那是三基色电平。接口是我这刚好有一个全新的双排针VGA,自己量的,完全正确的。

网友:
这种吗,这种刚好和我这个板上的相反.就是说焊上去后,头是向里的.不是向外.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学习了。

网友C:
三个80欧应该是红绿蓝,两个5V 应该是行场,随便找个地或者把几个地拧在一起,这应该就有图像了,至于颜色就得你来回换着试了。还有就是地线处理不好有可能会有雪花水波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个80欧应该是红绿蓝,两个5V 应该是行场,随便找个地或者把几个地拧在一起,这应该就有图像了,至于颜色就 ...

HSYNC CRT horizontal synchronisation output.
VSYNC CRT vertical synchronisation output.
DDCCLK Display Data Channel Clock. Used as clock signal to/from monitors with DDC interface.
DDCDAT Display Data Channel Data. Used as data signal to/from monitors with DDC interface.
RED Analog output carrying the red colour signal to the CRT. For 75 O cable impedance.
GREEN Analog output carrying the green colour signal to the CRT. For 75 O cable impedance.
BLUE Analog output carrying the blue colour signal to the CRT. For 75 O cable impedance.
DIG-GND Ground reference for HSYNC and VSYNC.
ANA-GND Ground reference for RED, GREEN, and BLUE.

根据所说应该是红蓝绿.但有5V的不最试,怕把显示器点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SYNC CRT horizontal synchronisation output.
VSYNC CRT vertical synchronisation output.
DDCCLK ...

先用上面说过的方法确定出R G  B三个线,这个一般对地电阻是75左右。

地线不用说,再找行、场同步信号,这两个信号在VGA有正常输出时,用普通的数字表直流电源档测量,行同步HS一般0.7-1.2V左右,虽然因机器不同,电压不同,但一般不会是5V。
相反,场同步信号VS一般都会接近5V。

重要的是:HS VS信号通常都会直接送到机器的CPU,高档的机器会经过缓冲器后再进入CPU。而三基色信号直接或间接进入到视放板,这是关键。

如果有示波器,一分钟就搞定了。如果没有,按上述方法基本能确定。
至于数据线:SDA SCL可以不接。

有的机器比较复杂,如联机检测脚不接显卡,会不开机或提示无信号。这个脚一般有上拉电阻到5V。比较好找。

网友:
19楼是正解,我也学习了!行和厂的电压还没量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