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用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13-07-30):
sony 笔记本用电池可以开机 但是用电源设配器 没有待机 开不了机 PQ2  S级18V, G级18V级都有18伏  版号m961-mp 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18v不对 正常在6-7v 左右  查pu3的条件了

饿 我知道了
大神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分解一下 学习了

网友:
pQ1 PQ2要低电平才能导通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G级电压过高 导致适配器不开机   查查是不是有芯片损坏或短路吧

网友:
如果G级电压大于S级电压     那肯定不会输出的

网友:
看你这蹭分功力。你是黄晓明大神吧。。。肿么?你也顶不住压力换头像了?

黄晓明怎么这么出名啊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 电源接口接触不良 导致电流不够不能开机 我用线直接焊接到主板上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