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YESTON A770S主板不装CPU能开机,

楼主(2013-07-30):
急求助YESTON A770S主板不装CPU能开机,但是装CPU有电但是就是触发不了 是怎么会事
CPU换过了还是不行 不插CPU供电装上CPU也不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3158-1-1.html

网友:
5VSB有一路去了PWM找找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开放的价格都是会计了咖啡馆里盛开的

苗氏维修 -4 严禁灌水

网友:
测主板的待机和触发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没有问题
不装CPU的电压和装CPU的电压是一样的
我看了 触发都到了IO里面 IO我也换了

网友:
你是不是上了940 针CPU 了?换250之类的看看啊 。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或者微短。我修了一个跟你的问题差不多的,是CPU供电上管击穿造成的,仔细的查一下,这种问题只要细心应该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