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白光850B 的热风焊台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13-07-30):
应该不像是山寨货 手柄不是原装的,搞了一个普通的柄和发热芯(发热丝是2根线的,接地的那个铁片断了。),现在通电后用万用表测试发热芯供电的两端电压老是来回的跳变,发热丝也发红,但也是跟着电压闪烁,一红一暗 就这么跳动,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就这样用也能用的,但是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会就这么设计的吧?)还有一个问题用的不是原装的发热芯这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
花了多少大洋。。。

网友:
你中枪了呵呵,人就是迷气呀!“白光”——呵呵

网友:
非原装发热芯还要它干嘛?!

网友:
你那要是定时恒温的类型就是那个样子!

网友:
  呵呵,换汤不换药。。

网友A:
不是我要说,这跟废品一样,手柄都不是原装的,850B买个新的貌似两百多吧

网友:
电路板都烧黄了 你还要 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要说,这跟废品一样,手柄都不是原装的,850B买个新的貌似两百多吧

这种气泵的风速不是电子的,是直接调节出风口大小的,跟国产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唉,买的时候没看到里面什么情况,这不买回来拆开才发现。 电阻我用表测试了没问题哦。

网友:
如果电压时220V我果断选白光 可惜不是

网友:
看样子是原装的。。但是发热芯不是的话。。那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大家不要埋怨了!也许人家是1元钱收的。

网友:
如果是价格低收来的就可以。

网友:
花了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