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电池电源同时用短路

楼主(2013-07-30):
今天接到一台Y470笔记本,单接电源和电池都正常开机,同时用电池电源就短路,应该是充放电管理电路有问题,但是对这款机器电路不熟悉,求大师指点一下,非常着急,谢谢

网友:
看看放电管有没有烧坏。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查充电的那几个MOS

网友:
进电的MOS管坏了!!!!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的mos管坏掉了吧!查查 摘下来换一下试试

网友:
故障解决了,的确是放电管坏了,谢谢啊

网友:
一共也没有几个吧,不怕麻烦就一个一个拆

网友(2014-07-26):
这个一想就知道什么问题 ,听说很少坏 坏了电池会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