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nkpad KN1-SWG-8 i3 winpe正常, winxp,win7 重启

楼主(2013-07-30):
thankpad  KN1-SWG-8
cpu  i3  winpe2003正常,  winxp,win7 都会重启,  装系统中,进度条运行后就重启.
显卡 GT218GLM,

使用ubuntu 演示不安装, 运行一下就重启, 安装也是一样重启,  内存测试OK没问题.

winpe2003  ghost等操作都没发生过问题.  请问前辈会是那边问题,给点建议意见.谢谢!

网友:
有朋友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郁闷, 是mosfet的问题,   系统都装好了.  也运行一段时间了. 装机后18V 大电流,

core电压芯片, 18v电容都发烫.  还是要继续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