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的一些笔记本电脑维修经验

楼主(2013-07-30):
总结一下近期所学到的一些笔记本电脑维修一些感想:

1.笔记本不难修,和台式机也是一个道理。主要也是用排除法,替换法解决。

2.工具很重要。趁手的工具很重要,而具备一个xx合一的螺丝刀组合,非常重要,各种螺丝都能轻松搞掂,另外拆螺丝最好拿个东西装,以免最终将螺丝不知道搞哪去就麻烦了,初次很容易将螺丝乱放,导致最后找不到螺丝的尴尬。

3.要换零件的时候最好办法是上淘宝购买。不上不知道,一上吓一跳。常见的坏件如排线、屏幕、轴盖,不常见的坏件如CPU、内存、南北桥、显卡,甚至主板、外壳等,应有尽有。只要笔记本的型号是常见的牌子,一般都能找到所有的配件。当然,最关键的是价格。一块拆机的主板也才200多,比起原装维修点的2000元一块,只是十分一不到。

4.装机的时候注意CPU风扇的安装。今天拆装了一次,包括散热器和CPU都拆卸了出来。结果重新装上去之后,风扇非常吵,而且第一次只运行了3分钟就自动关机了。后来再开机一开,CPU温度都90多度了(CPU温度多少正常)于是一边开机一边给风扇上螺丝。因为以前曾经亲手用风扇压破了一个能超4100+的极品Barton2500+的缘故,所以这次风扇上得不够紧。最后一直把螺丝上到完全拧不动,CPU的温度才降到40多度,才能继续稳定运行。

5.排线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有时手动拆卸一下就好了。笔记本因为整体开合,而排线是在屏幕和底座的结合部,所以容易出问题。不过有时仅仅是因为接触的地方松掉了。上周曾经折腾过一次,我把整个屏幕拆开,然后用手按了按排线,马上解决问题。而且由此也发现了原来换屏幕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6.喇叭、麦克风、摄像头的更换。这几个一般和屏幕,或者底座的结合部放在一起。装配或者更换的时候也就是拆机,装机了,也是个很简单的动手活。

7.待研究的:显卡对高清、玩游戏都比较重要。但是有些笔记本的好像只能升级主板,比较杯具。而我发现手上这台x53l有外置express接口,但是问题是找不到这个接口的显卡。记得当年的nvidia和ati都有类似的产品,难道不产了?

另外对这个本本当初维修的时候被收了800感到挺冤枉的,说是维修了南桥。但是整个主板全买了才200多。明显被坑爹了~不过自己没有设备,也怪不得人,当是交学费吧。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自己搞掂设备,然后折腾下,学下怎样测试和判定硬件问题

网友:
安装笔记本时一定要把之前在主板上撕下来的防短路贴纸贴好    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网友:
经验之谈,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