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故障求思路

楼主(2013-07-30):
收到一台明基17寸FP737S黑屏,电源灯亮.典型的高压通病.查到PF751断路,两只C5707烧坏.全换新的.试机1分钟左右又烧C5707.现在发现不接驱动板的情况下,连接PF751的滤波电容是15V,接了驱动板的情况下是20V.这样正常吗?

网友:
这台机有点老,没有猜错的话5707这对管子前面还有个推动的管子。具体型号忘了,那个也要换了还有就是高压电容,变压器也容易坏。电容要小心看看

网友:
你把高压包的引脚加焊下,一般都是高压包虚焊引起的烧5707.

网友:
把5707拆了 下来量 后面还有短路吗 ,一接驱动板,电压就升高应该是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224电容换掉,升压线圈全部加焊一遍,

网友:
涉及元件太多,不如换块板。

网友:
一般都是改板子   免去售后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