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灰屏换南桥解决的、但我很疑惑

楼主(2013-07-30):
前段时间修了一个CQ40的机子、外接灰屏、内接也是一样、换了显卡、显存故障依旧、屏接口的数据线正常、4组信号线也正常、各供电也正常、但就是灰屏、屏和屏线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由于此机子之前有修过触发不上电、加焊南桥好了、用了一个多月说温度高送过来说不管风扇是不是好的都换一个新的、风扇换了好了测试也没有问题了送给客户的时候客户说没有显示了、拿过来的时候一看的确如此、以为是显卡虚了、就叫客户明天来拿机子、如上面所以的一样的、什么都弄了还是一样、在绝望之际想到之前修过南桥、而且也发现这机子上电的时候要等个6秒才能显示灰屏、都知道IBM的桥发热量是有点大、抱着一丝希望换了个南桥、结果上电电流跳变非常顺畅、一下机子就显示了、在此我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南桥有问题会导致显示灰屏?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听过这一类的问题、但这次就被我碰到了、所以感到不解、因为此机客户催得紧、也不知道是南桥的问题、所以没有拍图片、发此贴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南桥有问题会导致显示不正常?

网友:
基本搞不懂 没准是IBM桥发热量大 再加上上hp散热不好 给烧坏啦?

网友:
不会是南桥吧

网友A:
以前碰见过一台,什么本本忘记。进系统才灰屏。换掉南桥是好了。好像也是IBM的。 你这台也是得过会才灰屏。都是过会只不过时间长短不一。

网友B:
确实很奇怪,不理解怎么会引起灰屏,我手上有一台戴尔上网本也是灰屏,那个屏供电数据线的阻值都OK,然后芯片加焊了还是一样,看来是不是换个南桥试看先!

网友:
没碰到过,希望高手进来解释下

网友C:
没遇到过南桥引起灰屏的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 不过以后会注意的 呵呵

网友:
呵呵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唉 IBM问题都很古怪

网友D:
这种很难说 我还见过南桥坏了屏暗的  我觉得应该是他的一部分信号没出来吧

网友:
邀请高手来给讲解一下呀 同样期待

网友E:
会不会是你换南桥时加热了北桥?是AMD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你换南桥时加热了北桥?是AMD的吗

intel的芯片组、可能是南桥里面部分模块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南桥引起灰屏的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先换显卡还是一样、换了南桥就好了、因为我没有查所以很想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很难说 我还见过南桥坏了屏暗的  我觉得应该是他的一部分信号没出来吧

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我没有办法去证明是还是不是、所以这个猜测还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见过一台,什么本本忘记。进系统才灰屏。换掉南桥是好了。好像也是IBM的。 你这台也是得过会才灰屏。 ...

我的是直接就是灰的、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最后换了南桥机好了、所以很想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奇怪,不理解怎么会引起灰屏,我手上有一台戴尔上网本也是灰屏,那个屏供电数据线的阻值都OK,然后芯 ...

你先看一下屏接口的I2C数据线正常不、你这个不要动南桥

网友:
我的是直接就是灰的、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最后换了南桥机好了、所以很想知道原因

网友:
是SB问题吗

网友:
不会吧。IBM的桥这么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