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家庭版密码破解

楼主(2013-07-30):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U310,密码不记得了,装的是WIN7的家庭版的。
先开始用常用的方法在PE里用破解工具破了,提示破解成功,重启,依然要密码,失败。
然后就在网上找,看到很种方法,一一尝试,都未成功。
最后可能是电脑非正常关机次数多了,就先把系统修复了下,然后试了下这种方法,成功。

1.用的老毛桃PE
2.启动目标电脑,进BIOS,将磁盘设置为IDE模式。这防止等下的PE系统检测不到磁盘,看不到磁盘信息。
3.将U盘插上,重启,进入WinPE系统
4.进去后,打开“我的电脑”,做好了第2步,应该能进C盘。进入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
5.找到magify.exe,将它的所有者改为Administrator,权限改为Administrator完全控制。这些步骤通过在magnify.exe上右键->属性 的方法完成。
6.同理对于cmd.exe做步骤5的操作。
7.将magnify.exe修改为 magnify.exebak,将cmd.exe修改为magnify.exe.(为了防止重命名,所以先要把放大镜先给改名)
8.重启系统,进入你忘记了密码的登录界面。
9.看到屏幕左下角有个按钮,都是些辅助功能,选择屏幕放大镜。这时弹出cmd的窗口。
10.敲入命令: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11.敲入命令:net user administrator "" 实际就是将administrator的密码清空了。
12.此时密码已经清空,直接点击登录按钮就能登录系统。
注:1.登录进去后,记得把刚才改过的文件改回原样,否则就是留下了个后门。
  2.如果是其他的用户忘记了密码。直接把两个net命令中的administrator替换为相应的用户名即可。
原理:在windows7开机的界面中,左下角有些辅助功能。这些辅助功能对应了一些小程序。比如这里放大镜对应的是Magnify.exe.这里不登录也有权限使用。切入点就在这里。我们通过PE系统进入,将cmd.exe伪装成Magnify.exe。这样在不进入系统的情况下,获取了管理员使用cmd的权限,可以直接执行net命令,清空密码。

网友:
清密码你们收费多少啊?我们收200

网友:
晕,WIN7的我才收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