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音怪问题

楼主(2013-07-30):
故障是这样的:开机LOGO处有声音,进入系统之后没声音,点喇叭和播放音乐都没声音,要把屏幕盖上再打开进入系统才有声音,求解

网友:
重装驱动解决,本子是华硕的么,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系统试试吧 应该是系统 或者驱动问题吧  如果开盖之后又有声音 考虑一下是不是线断了或者虚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