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98MB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3-07-30):
家里有一台三星997MB显示器,跟着我有8个年头了,倒不是没钱更新,就是这台显示器颜色特别准,我做片好后发给客户从没退过,还有的就是现在的显示器如像我这样追求颜色的话,价格就不菲了,入门级的,哪怕颜色达到16.7m也没有CRT出来的细腻,废话少说,我这台是前段时间黄梅天,潮湿,每天开机不启动,电源指示灯闪烁,关机,用电吹风对着后面吹段时间,再开机,好了,反复了几天,(因这段时间活较多,没空修)直到有一天吹了电吹风也没用后,打开后盖,发现管座受潮,网上找了一下,没有997MB的,只有788,793MB的管座,看看外观一样,就是有一接地脚比997的离中心位置要近点,估计代换应该没啥问题,买了2只,将原来的管座换了,复原后,想想应该好了,想不到一开机,发现管径里有很细的打火,马上关机,接下来就没方向了,上坛请教来了.
1:三星997MB的管座跟788,798MB的是一样吗?能不能直接代换,管径里面细小的打火是不是管座定义不一样,引起加速级跟聚
   焦级电极之间打火?
2:如2个管座引脚定义不一样,有没有哪位知道,麻烦告诉我一下。
上图,大家帮我看看,有劳各位了,谢谢。

网友:
这样的老家伙还修呀,

网友:
一般那里不会打火.
可能是高压线漏电.
关了灯再开看看,
在碰的位置用704处理一下.

电子枪里打火可能挂了.灯丝一般2-5V的

网友A:
对一下新旧件的管脚有多难?只要是双踪管脚排列一样就行........

网友:
拉倒吧 拿到古董店咕咕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一下新旧件的管脚有多难?只要是双踪管脚排列一样就行........

我知道不难,现在难就难在,原来我想打开管座,清洗清洗再用(主要是一样的管座买不到了)一打开后管座里面的脚掉出来了,就没有好参照的了。

网友:
说实话  电子枪 灯丝打火没见过   只过显像管破了冒蓝色火花      而且管座换得很少,一般都是找一样的换。

网友B:
这种打火没见过,应该是你的管座的原因引起的打火,就得弄个一样的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打火没见过,应该是你的管座的原因引起的打火,就得弄个一样的试试了。

跟我估计的一样,现在就想上坛问问有谁知道998MB的管脚定义,我好对比一下。

网友:
管子没漏气的话,先调低加速阳极电压,调低聚焦极电压。这两个都调到最小。看你这个像是双聚焦的,那就是调三个钮。然后开机,再慢慢调高电压。

网友:
只要是双聚焦的管座就没见过不一样的,估计是CRT寿终正寝了!

网友C:
原旧管座不打火,换上新的管座打火,而且还代换的座子,那一定是不能代换,可能它们管脚的定义不一样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旧管座不打火,换上新的管座打火,而且还代换的座子,那一定是不能代换,可能它们管脚的定义不一样所致。

同感,现在的问题是坛上有哪位换过这997MB的管座,能否告诉我一下原997MB的管座定义,我参照一下能否将新买的788管座改一下,我估计也是管座的定义,还有,此管座是双聚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现在的问题是坛上有哪位换过这997MB的管座,能否告诉我一下原997MB的管座定义,我参照一下能否将新 ...

把新旧管座拆开,看它们的结构是否相同就可以了。过去我修大头电视的时候常用这方法。

网友:
打火还没挂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今天直接处理了

网友:
4w5e4wtryhgjykkl,

网友:
你是不是把聚焦极和加速极互换了,互换了会出现这个现象的。

网友E:
不过你说的黄梅天潮湿指示灯闪烁不是管座问题的,是电路板和显像管尾板有虚焊造成的,全部焊好就行了。

网友:
指示灯闪烁不是管座问题的

网友:
只有顶贴地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过你说的黄梅天潮湿指示灯闪烁不是管座问题的,是电路板和显像管尾板有虚焊造成的,全部焊好就行了。

管座的9脚和10脚未接地。应为显像管的接地是按牌子来的。有些管座接地有一只脚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管座的9脚和10脚未接地。应为显像管的接地是按牌子来的。有些管座接地有一只脚是空的。

还有加速级电压过高也会打火

网友:
电子枪打火会不会是显像管坏了,管座打火应该可以看得到的啊,电子枪打火的话得研究研究啊。